联想B470大短

楼主(2015-12-15):
接到一台同行的机器,插上电源直接短5A,迅速拆机,先用烧鸡大发,把电流表调到1.5开始烧,用手慢慢摸,摸到CPU座旁边2个330电容剧烫,直接取掉换上新的,看了一下还是有短路,慢慢看发现CPU座背面有一个电容腐蚀直接取掉,再看还有短路,接着开始干铁壳,直接把三个小的铁壳取下全部换上新的,还短,我的天啊,那就一起把CPU供电芯片换了吧,换一个新的上去,终于不短了,装上CPU散热器,内存,按开关键后上到1.085A左右,听我师傅说了一句这款机器很容易烧CPU,那就换个CPU试试吧,换上CPU后亮机了,浪费我这么多时间,最关键就是之前跟同行报了150,当时太大意了忘记跟他说可能会坏CPU,结果CPU不争气挂掉了,又要给他重新报价换CPU350,他就跟客户联系了一下结果客户不修了,只好把故障复原哦,浪费了我这么多时间。忘记拍照了各位不好意思啊。就说到这吧。

网友:
理解,成本高客户不维修正常,我也经常碰到。

网友:
干我们这行的心理承受能力一定要强,一不小心就会被客户说黑心

网友:
这个机器CPU供电烧了,80%cpu也会坏。

网友:
修之前跟客户说清楚,以后修多了多注意下就好了。

网友:
是的,这种故障U风险很大,报价之前就要考虑U的成本。

网友:
B470挂U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铁壳的容易挂U,不好报价

网友:
成本高客户不维修正常,我也经常碰到

网友:
经常碰到成本高了,客户就不修了,要开始就报好价格,不修就不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