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款Macbook Air怎么安装WIN7 X64??

楼主(2015-12-15):
2014款Macbook Air怎么安装WIN7 X64??MAC OS 里的BOOTCAMP助理选项里是只有安装win8或更高版本。。。。。。求救

补充内容 (2015-12-16 17:49):
MAC系统标识是mbp 7,2

网友A:
不要双系统就直接USB安装

网友B:
自己手动下载WIN7的驱动 格式化之前把USB驱动先驱上 不然进系统 鼠标键盘都不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手动下载WIN7的驱动 格式化之前把USB驱动先驱上 不然进系统 鼠标键盘都不好用

可是怎么启动进入win7的安装界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双系统就直接USB安装

我说的是14年款的Macbook Air,不是13年以前的Ai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是怎么启动进入win7的安装界面呢?

驱动下载到U盘里 bootcamp进啊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驱动下载到U盘里 bootcamp进啊 。。。

哪里有你说的这么简单哦!哪天你遇到这款机器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你说的这么简单哦!哪天你遇到这款机器了你就知道了

这机器我都不知道装过多少台了 老大!!!!!是你自己不会整

网友D:
U盘怎么装系统知道吗?这个不知道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我都不知道装过多少台了 老大!!!!!是你自己不会整

这样的话,你能发过具体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U盘怎么装系统知道吗?这个不知道那就没办法了

是你没懂意思

网友:
如果不要双系统 直接把硬盘取下来重新分区ghost 系统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我都不知道装过多少台了 老大!!!!!是你自己不会整

http://tech.ifeng.com/a/20150321/41019003_0.shtml

网友B:
我说自己下载WIN7驱动 没听懂?通过BOOTCAMP下的是WIN8的  用不了 需要你手动拖 不然 装上也用不了蓝屏  你自己都说你的事2014的了  13 14的 知道吗??

网友E:
把苹果系统降级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只能装WIN8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苹果系统降级就可以了!

我也试过了,低版本的MA OS X根本无法安装,直接显示禁止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自己下载WIN7驱动 没听懂?通过BOOTCAMP下的是WIN8的  用不了 需要你手动拖 不然 装上也用不了蓝屏  你 ...

现在说的是根本无法安装WN7,必须用EFI的启动型U盘才能启动,可是WIN7不支持EFI,所以凡是WIN7的 U盘光盘统统不认,根本无法引导,你说怎么有法下一步的安装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自己下载WIN7驱动 没听懂?通过BOOTCAMP下的是WIN8的  用不了 需要你手动拖 不然 装上也用不了蓝屏  你 ...

说白了是苹果现在的机器的BIOS全都是新型的EFI的BIOS了,非EFI的引导系统通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