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超极本 I5四代的,有时开机花屏,大部开机掉电

楼主(2015-12-15):
X1超极本 I5四代的,有时开机花屏,大部开机掉电,全板只有一个BGA芯片就是I5U那,板号是LMQ-1的,是什么问题,不敢修,板子,网上卖2000多一块

网友:
现在板载CPU 太坑了 不敢换啊

网友:
现在好多新机器都是Blos坏,花屏不知道是不是程序引起

网友:
这机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次通电的时候会有显示,但开机10左右就会花屏,接下来就自动关机,然后再开就会开机掉电。

网友:
干BGA 芯片吧,

网友:
报一下风险 再干BGA

网友:
按你这样说第一次有显示  后面就开机掉电。应该是保护了,可能还是这个U全集成桥显卡的问题吧。试加焊下。

网友:
板载CPU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是挺不好弄的,维修难度加大了,单cpu,有大神来指点一下吗

网友:
   显刷bios  。然后就bga了,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显卡问题嘛

网友:
这个U都要五六百块吧,请慎重考虑。

网友:
客户又不懂  干就是了  不过别搞得一下子  亮都不亮一下了

网友:
我像问问“干BGA”是啥意思

网友:
我昨天也修到一台一体机主板掉电,不过裸板又 不掉电了,很是奇怪,该换的也都换了,我怀疑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
敢不敢加焊试试

网友:
刷刷BIOS,查查供电,不行上BGA吧,再不行换板咯。。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现在就刷BIOS来的,不好就算了

网友:
加焊CPU吧,现在集成度太高了

网友:
这种情况 太像CPU虚汗了啊 风枪吹下

网友:
这个板子贵呀。。以前搞不触发了 搞了好几个BIOS都没搞定放弃了。

网友:
勇于尝试,相信会成功的

网友:
我现在U已取下,但U有点变形了,我做一边看行不,不行一 换个芯片上上,不修以后在遇到怎么边,总归还是要修的

网友:
如果有BIOS刷刷试一下,CPU我是不敢换,太贵,还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