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LX复位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5-12-15):
华硕M5A78L-MLX复位灯一闪一闪,测试各个电压都正常!822的排阻也都加焊了一遍还是不一样的问题!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求教了!大师们

网友:
缺电压或者信号哦,哥哥

网友:
不行 就杀北桥 看看

网友A:
我也一块一样的问题 等我修好在发给你参考

网友:
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电压正常   加焊北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块一样的问题 等我修好在发给你参考

这个问题我修好过,问题在内存右上角的822  这个822根VTT相连的 VTT被这822拉低 换掉822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修好过,问题在内存右上角的822  这个822根VTT相连的 VTT被这822拉低 换掉822就好

我也修好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6939-1-1.html

网友:
既然斑竹有成功,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