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入行

楼主(2015-12-15):
我有一个长城电源不带负载可以用  一装机不开机

         拆开电容没怀孕    测别的正常
请个位大神指教

网友:
板块发错了
怎么改

网友A:
版主会移动的。先换个电源确定下是不是电源问题,如果换个电源正常就把坏电源的电容都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会移动的。先换个电源确定下是不是电源问题,如果换个电源正常就把坏电源的电容都换下

确定是电源问题

网友:
先測所有輸出電壓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