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10 掉电

楼主(2015-12-15):
DELL N3010 掉电 换过CPU 内存 电源 bios也刷过了,能开机进系统 鲁大师测试温度60度左右就掉电 有时候刚出DELL LOGO 也掉电,进PE 也掉电,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下查哪里。

网友:
没有进水也没有烧的痕迹

网友:
裸机点点试试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建议仔细看看主板有无腐蚀断线,外设都拔掉,裸板开机试试

网友:
裸板试了也掉电外设都没插

网友:
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
示波器上吧

网友:
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你重点检查温控的部分。用示波器打一下看看谁先掉的。

网友A:
看是什么桥,如果是I系列的有可能是桥,如果不是那么板子上肯定有什么不良!前两天修一台DELL也是掉电,修了一圈才发现是一个最小的电容击穿了!所以  楼主加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什么桥,如果是I系列的有可能是桥,如果不是那么板子上肯定有什么不良!前两天修一台DELL也是掉电,修 ...

是HM57的桥

网友:
客户说这个本摔过,

网友:
摔过,那就先压个桥再看,排除虚焊问题,再看,我搞维修一直坚持思路要清晰、能排除就排除,这样问题点就越来越缩小,好查找些、、、光想不动手或者光靠经验这些方法是又花费时间又走弯路的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整个示波器吧   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