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4010 报警8声

楼主(2015-12-15):
戴尔笔记本,开机不显示,独显的。电流到1.89左右开始报警,电流降到1.4左右,重复报警,取下内存报警2声。在论坛搜索了下,大部分是说屏线,屏,也有说,独显的基本跟屏没什么关系(也许我看到的就是少部分的答案)。于是就拆屏,换了一块140的屏,还是报警8声,本打算买跟屏线回来的,没办法,我也就这两把刷子,没有技术含量。最后,还是维修三板斧,加焊了下显卡。结果,亮机了。。。。。

网友A:
这说明什么呢  这款机子就显卡爱挂 可以用风枪热下后或者直接加焊再考虑屏或者屏线问题 不然太耽误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什么呢  这款机子就显卡爱挂 可以用风枪热下后或者直接加焊再考虑屏或者屏线问题 不然太耽误时间了

嗯,我也是嫌发屏线过来太耗时间了

网友:
很好,8声跟显示有关

网友B:
呵呵,只能说我运气好吧。我还有一台HP的  型号我都说不来。TNP-Q118   好像是这样的,没有电源头,接不了直流稳压电源, 不出发。放了2天,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B:
对于我这样的没技术的,也就只能三板斧了

网友C:
这个机器的屏线是不会坏的 最多也就是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能用好久哦

网友D:
AMD机器就喜欢空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呵呵,只能说我运气好吧。我还有一台HP的  型号我都说不来。TNP-Q118   好像是这样的,没有电源头,接不 ...

专用HP/DELL/联想方头要备好,有问题可以QQ上联系我。

网友F:
LZ那做好显卡,不洗么?

网友G:
DELL  这板子  七声  北桥  八声 是 显卡 或者 没接屏线

网友H:
像这种情况 电流到1.2左右如果不亮屏我一般首先考虑显卡然后在屏!

网友:
干显卡啊 ,

网友I:
昨天遇到了台这机器,显卡短路了。客户嫌贵拿走了。

网友J:
戴尔的这个型号显卡就是容易出现问题,做好散热吧。

网友K:
拿热风枪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L:
这机子北桥和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M:
报警八声的我还一直干的就是显卡,没有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报警八声的我还一直干的就是显卡,没有之一

不是说还有屏线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机子北桥和显卡容易出问题。

幸亏我没买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专用HP/DELL/联想方头要备好,有问题可以QQ上联系我。

联想方头,我倒是有,恩,好的,我先把好搞得先处理掉,然后,就去找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的屏线是不会坏的 最多也就是接口接触不良

那我在论坛搜索了下,好多说屏线  果断换了

网友:
能用多久,我就不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机器就喜欢空焊

恩,以前,台式机,动不动就是干桥好的

网友:
不是,我已经修好了,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F:
LZ那做好显卡,不洗么?

请教下,你们是用洗板水加刷子 ,就那样处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那做好显卡,不洗么?

我那图是刚亮机后,就拍的,装回去的时候,用了洗板水刷。我的刷子有点硬,我总怕刷掉个小电容电阻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DELL  这板子  七声  北桥  八声 是 显卡 或者 没接屏线

对,没插屏线,也是8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像这种情况 电流到1.2左右如果不亮屏我一般首先考虑显卡然后在屏!

电流是先到1.9左右,报警的同时电流才掉到1.3左右的

网友:
我已经干了显卡,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昨天遇到了台这机器,显卡短路了。客户嫌贵拿走了。

这样的情况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戴尔的这个型号显卡就是容易出现问题,做好散热吧。

我加了个很薄的铜片,不知道能不能天长地久

网友:
引用 网友K:
拿热风枪吹一下就知道了

我多想说,借你头像上的那个大象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还有屏线的吗

屏和屏线也是,但显卡居多

网友:
这个机子检测不到屏也是报警8次

网友N:
这个是通病了。DELL报警声官方含义:

网友O:
戴尔的7声北桥 8声显卡

网友P:
8声响好像就是显卡吧。。。

网友Q:
8声报警百分之90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R:
报警八声.....这些机是可以直接秒杀的

网友:
典型的通病了吧

网友S:
     AMD 的 北桥显卡都爱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AMD 的 北桥显卡都爱坏啊。。

我只知道台式机的桥爱虚焊

网友:
我弱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报警八声.....这些机是可以直接秒杀的

我菜的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Q:
8声报警百分之90都是显卡问题

请原谅我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P:
8声响好像就是显卡吧。。。

我是在论坛查的。

网友T:
这官方定义和实际还是有不少差距,我们一般8声多数是显卡或屏线。

网友:
加焊这个用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官方定义和实际还是有不少差距,我们一般8声多数是显卡或屏线。

我都是在论坛搜索的

网友U:
楼主,那我那台一体机主板,开始是掉电,裸板是电流不跳了,依旧不显示,我是不是也可以干显卡

网友:
显卡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是通病了。DELL报警声官方含义:

这个是官方的?LCD?

网友V:
DELL M系列 就不用考虑 先做下显卡 又不会加焊坏!一般都能解决 但是会有返修!

网友W:
这个机器  一般我们都是做AMD北桥  一做就好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N:
这个是通病了。DELL报警声官方含义:

显示相关故障,显卡 屏 屏线都会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显示相关故障,显卡 屏 屏线都会造成。

只是给出可能出现的故障,参考为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你们是用洗板水加刷子 ,就那样处理的吗?

对啊,牙刷,洗干净啊,不然返修快!还有散热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啊,牙刷,洗干净啊,不然返修快!还有散热处理好

为什么没刷干净,返修快?求教育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显示相关故障,显卡 屏 屏线都会造成。

都是英文。。。。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戴尔的7声北桥 8声显卡

7声 北桥的 我倒是看到不少

网友:
必须换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U:
楼主,那我那台一体机主板,开始是掉电,裸板是电流不跳了,依旧不显示,我是不是也可以干显卡

我也是小白的。你电流到多少了?

网友:
AMD的是不是BGA都是硬伤

网友:
引用 网友V:
DELL M系列 就不用考虑 先做下显卡 又不会加焊坏!一般都能解决 但是会有返修!

返修快,那怎么办?非要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机器  一般我们都是做AMD北桥  一做就好的

那也分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小白的。你电流到多少了?

1.8A多,能跑码

网友U:
就是不显,我加焊了,可以了

网友X:
呵呵   亮了就行

网友Y:
戴尔机器经常排线容易松

网友:
不好意识,我也不清楚,不过你说了,掉电,好好查下,或者,你可以问下他,人很好,很乐于助人,技术很流弊  可以请教下   我不懂就请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U:
就是不显,我加焊了,可以了

你的 亮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学习了。。。。。

论坛是大家学习的地方,切勿发无质量的回复机帖子  要不然会处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呵呵   亮了就行

是啊,就不知道能活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戴尔机器经常排线容易松

我的是显卡虚焊

网友AA:
DELL 的应该都这种的

网友AB:
神马七声桥八声显卡  遇到就直接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A:
DELL 的应该都这种的

戴尔我的修的极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神马七声桥八声显卡  遇到就直接干吧

这么直接??大神啊

网友AC:
我对什么报警声一直不管  根据自己判断来

网友AD:
8声 屏线 显卡通病吧

网友AE:
这款机器 显卡容易虚焊

网友:
多半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C:
我对什么报警声一直不管  根据自己判断来

往往报警很实用的,那你依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D:
8声 屏线 显卡通病吧

我只查到屏线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款机器 显卡容易虚焊

那怎么论坛都说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我加焊显卡后就亮了

网友:
AMD就好这口子

网友B:
AMD的貌似虚焊的多吧

网友AF:
DELL 报警8声是  检测屏出错!!!检查  屏   屏显   显卡!

网友AG:
关于戴尔报警  论坛上很多  怎么说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我这样的没技术的,也就只能三板斧了

给你比我还是一把手呢

网友AH:
引用 网友F:
对啊,牙刷,洗干净啊,不然返修快!还有散热处理好

我觉的自来水加点洗洁精一样干净,不过最后要烘干

网友AI:
这款机器修过不少,但是个人经验报警声七声也有显卡的,八声也有北桥的,一般都是先用风枪稍稍吹一下,有变化就是哪个,屏线和屏的还没碰到过,应该坏的比较少

网友:
戴尔一般7桥8显

网友:
嗯嗯,谢谢。我机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DELL 报警8声是  检测屏出错!!!检查  屏   屏显   显卡!

大家都是维修大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关于戴尔报警  论坛上很多  怎么说的都有

确实,我搜索了,众说纷纭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这款机器修过不少,但是个人经验报警声七声也有显卡的,八声也有北桥的,一般都是先用风枪稍稍吹一下,有变 ...

我差点就买屏线了。想想还是先显卡吧

网友AJ: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还有屏线的吗

楼主太谦虚了两把刷子就把故障解决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B:
往往报警很实用的,那你依据什么?

看电流 抓波  查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C:
看电流 抓波  查条件

正好在查一个东西。现在可以请教你了,普源100M的示波器  能修电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楼主太谦虚了两把刷子就把故障解决了

不是谦虚,是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貌似虚焊的多吧

笔记本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台式机的AMD我见过不少

网友AK:
好经验,学习了。同时也给你加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AL:
这款机子通病了

网友AM:
加焊多高温度啊,背面都黄了

网友AN:
8声警实际上是没检到上屏、

网友AO:
戴尔的机,基本都是显卡问题的多

网友:
7北桥8显卡 屏线

网友AP:
这个东东不插屏线貌似也会报警的,

网友:
这个屏线 很少坏

网友:
八声报警必杀显卡

网友:
屏线重新插拔一下

网友AQ:
这个机器 是这样的 通病吧 我遇到很多了 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AR:
8声原来是显卡啊?好像以前遇到的一是啊

网友:
报警直接加焊显卡

网友:
返修很快就来了

网友AS:
这机器都修过好多台了。

网友AT:
AMD的基本是显卡虚焊,报警8声不是一定就是屏线

网友AU:
七桥八屏、。八声还数显卡多些。。要么都是屏线松了。

网友AV:
检测不到显示屏就会报警8声,屏、屏线、显卡都有关系

网友:
应该拿到手上就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我觉的自来水加点洗洁精一样干净,不过最后要烘干

这个还真没试过!

网友:
报警机器最好修

网友AW:
8声就是没有检测到屏,并不一定是显卡

网友AC:
引用 网友B:
正好在查一个东西。现在可以请教你了,普源100M的示波器  能修电脑吗?

出门没注意吧你,你说示波器能辅助修电脑吗

网友AX:
八声代表检不到屏,有可能是显卡,屛线

网友AC:
引用 网友B:
正好在查一个东西。现在可以请教你了,普源100M的示波器  能修电脑吗?

没必要那么纠结  我只是说我个人情况  我也不是所谓大神

网友AY:
没看明白呢,这是修好呢还是没呢

网友AZ:
外观没明显损坏和故障,三板斧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BA:
这个是通病了 。8声 7声 2声都是定义可查

网友BB:
看了回复知道了  报警7声桥   报警8声显卡      学习了

网友BC:
内存过了就剩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C:
内存过了就剩显卡了

哎。我也就这两把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B:
看了回复知道了  报警7声桥   报警8声显卡      学习了

我也没修过戴尔,我也现在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A:
这个是通病了 。8声 7声 2声都是定义可查

两声是内存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D:
8声就先干显卡...

主要是我小白一个。。

网友:
我当时有重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Q:
这个机器 是这样的 通病吧 我遇到很多了 就是显卡问题

我自己没修道过,也就不知那么些  现在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R:
8声原来是显卡啊?好像以前遇到的一是啊

是显卡,我加焊就亮了

网友:
别这样好吗!!!

网友:
兄弟,这样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S:
这机器都修过好多台了。

大师见多识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T:
AMD的基本是显卡虚焊,报警8声不是一定就是屏线

8声说是没识别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U:
七桥八屏、。八声还数显卡多些。。要么都是屏线松了。

我当时也以为是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V:
检测不到显示屏就会报警8声,屏、屏线、显卡都有关系

嗯嗯。呵呵,幸运的是没买屏线回来

网友:
高手,或者见识广的,那是必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W:
8声就是没有检测到屏,并不一定是显卡

是嘛,当时我就是在论坛看到说是没检测到屏,所以有买屏线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出门没注意吧你,你说示波器能辅助修电脑吗

示波器不能辅助修电脑?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X:
八声代表检不到屏,有可能是显卡,屛线

恩,。我加焊显卡后OK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没必要那么纠结  我只是说我个人情况  我也不是所谓大神

我不是纠结,我是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Y:
没看明白呢,这是修好呢还是没呢

亮机了呀,。帖子上有说的呀,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Z:
外观没明显损坏和故障,三板斧也是很不错的。

当时我貌似外接没有亮吧

网友BE:
dell8声报警一般都是显视部分的问题

网友BF:
  DELL 的这些机器不是北桥就是显卡

网友BG:
Dell这种机器我一般都是直接加北桥。

网友BH:
果断做桥。显卡应该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E:
dell8声报警一般都是显视部分的问题

我已经修好 了,感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F:
DELL 的这些机器不是北桥就是显卡

呵呵,被我两把刷子误打误撞 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G:
Dell这种机器我一般都是直接加北桥。

我的是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H:
果断做桥。显卡应该不是

我已经修好了,是显卡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好经验,学习了。同时也给你加分了。感谢分享!

呵呵,我小白一枚,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L:
这款机子通病了

我第一次修这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加焊多高温度啊,背面都黄了

不是的,那是含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N:
8声警实际上是没检到上屏、

嗯嗯,所以说,我就差没买屏线了

网友:
老手啊,这么直接

网友:
那论坛好多都说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P:
这个东东不插屏线貌似也会报警的,

会的,不插也8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戴尔的机,基本都是显卡问题的多

我经验不足,技术有限

网友:
上的图是可还是屏上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