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ldeaCentreB300掉电

楼主(2015-12-15):
这个板子,加电触发,不过电流一直跳,过一会又不跳,但还是不显。怎么搞,求大神来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这个型号碰到过显卡问题的。

网友B:
cpu也会坏哦,我修到过

网友C:
会不会是BIOS导致的呢

网友D:
刷个BIOS看看,把CPU,内存能找的都换掉,排除下看看

网友E:
检测是否抓取内存。

网友F:
先测测 复位是否正常啊。再看内存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测测 复位是否正常啊。再看内存波形

我才学3个月没到,看不来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测是否抓取内存。

现在内存都下了,只上了cpu,现在问题变成电流不跳,但是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个BIOS看看,把CPU,内存能找的都换掉,排除下看看

额 都搞了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也会坏哦,我修到过

换过了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BIOS导致的呢

刷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这个型号碰到过显卡问题的。

显卡也换过了

网友:
我现在怀疑是线路的问题,不是“装备”的问题

网友:
线路?说到底还不是那个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