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楼主(2015-12-15):
客户拿来一台g470,说是不亮了 ,用着用着不亮了,接上电源一看 0.37,一看就是典型的点没出全 啊,于是一个电压一个电压挨着测,只有cpu的没处来,量其芯片的工作条件,有开启信号,5v供电变成了1.8v,于是查起来原,原来是二级5v转出不正常,控制级只有3v,这不对正常应该是15v或12v,于是直接从三伏转换管控制级拉出一条线飞上,成功亮机

网友A:
思路不错,如果陪上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其实是一插电按开关到0.37   如果一插电0.37  不短路了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如果陪上图片就更好了。

没来得及拍   下次再配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