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osd 解锁怎么解?

楼主(2015-12-15):
飞利浦osd 解锁,怎么进工厂模式?

网友:
查看一下具体型号,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网友:
1,在关显示器状态下,同时按住“AUTO”和“MENU”键,再按下“POWER”键打开显示器。开机之后,把所有的按键都放开。
2、此时再按“MENU”键打开OSD(On-Screen Display)菜单,将发现 OSD菜单会出现新的选项
3、将OSD光标选中
4、按下ENTER就可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