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版号, MBX-149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5-12-15):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查了各个供电正常! 然后引用下面这个 ,,很奇怪的是竟然好了。。。 也没人动它啊,费解啊!  不过终究还是好了!  哈哈哈
求大神解释解释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50949-1-1.html

废话不多说了 上图!

--------------

网友A:
索尼这机有是这个问题,应该是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这机有是这个问题,应该是好了。

好像是1000是外接,1011是内接会显示,搞不懂啊! 图纸上不是1000 和1100吗,,,真不知道这么拨的- -唉 醉了!

网友A:
也许换过屏,那是对屏的编码。

网友:
多逛逛论坛还是很有帮助的  可以找到类似的故障

网友:
有收获,这个是不是通病还的验证

网友B:
必须调成那个模式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换过屏,那是对屏的编码。

哈哈 又被我干了炮显卡,不显示了--  打算买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调成那个模式才能用?

1011好像是内接的, 我用1011内接会亮  也不花瓶! 用1000外界正常亮机!  这个代码太麻烦了 还是要自己慢慢调调看啊

网友:
那个东西是开关  有些功能要配合用,有些单独一个

网友:
前天我也接到这个板子   干了显卡测什么都正常   就是没考虑到这的问题  由于客户着急  装上让他拿走了

网友:
应该算是通病了,之前遇到过一款进系统黑屏的拨下这个开关就好了。

网友:
哟,我今天干了个南桥好的,早知道也拨动这个试试。

网友C:
好了 你还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了 你还干显卡?

唉 非要换显卡 没办法 想加焊下算了,, 加焊挂了- - 。。

网友:
应该是SONY的通病了  开关  电池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同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