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 LE(R1.00G)关不了机维修

楼主(2015-12-15):
我是主修笔记本的。台式机修得一般。今天商家拿来一块华硕主板。故障是 开机能正常使用,但关机后。屏幕能关,CPU风扇一直转。不能完全关闭电压。看了一下板子,发现网卡被击一个小洞,大喜,以为拆掉网卡就好。结果还是一样。看来是雷击坏的吧。于是找了一下点位图,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版本的点位。测量开机键3.3V 到EC有跳变。EC发至南桥的开机信号也随开关跳变。这部分没问题。再测量南桥发来的SL3 和SL5。结果能正常关闭输出。。接着查电源绿线。待机时3.3V  正常。然后开机后拉低。正常,然后关机。还是0V,说明绿线一直被拉低。肯定关不了机。于是打开点位图,发现绿线只经过一个0欧的电阻直连EC。看样子,应该是EC问题,导致EC收到关机信号后持续拉低绿线。。正好料板上有个EC,换上后,尼玛,还是一样。那我刷BIOS吧。官网找了个BIOS刷上,还尼玛一样。。无语。。看着点位图。。想着能不能弄一个三极管来控制绿线信号。因为。上电时序,EC收到开机信号后,会发开机信号给南桥请求,然后南桥发SLPS3和SLPS5给EC,EC收到后拉低绿线。于是乎。。在笔记本上找了一个控制的三极管, 1脚接地。2脚控制级,3脚输出级。1脚接地,2脚接了SLPS3 来控制开启。把绿线到EC的电阻去掉,3脚连绿线那端。然后开机。。。没问题。。然后再关机、成功关闭。。试了N次 OK。。总算搞定了。但最终原因没有去找。我估计雷击的,就网卡,EC,南桥容易挂吧。网卡 EC排除了。估计南桥有问题。大家说说呢?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稍微的改动一下而已。只要知道时序都能弄。

网友:
我估计也是。但其他功能正常。。换南桥没价值了。为了和商家搞好关系。没办法。不挣什么钱也要尽量修好。有修复率,别人才愿意给你修。

网友A:
什么神逻辑啊,没看明白是怎么好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神逻辑啊,没看明白是怎么好了的

就是加一个三极管来控制绿线。不用EC控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加一个三极管来控制绿线。不用EC控制了。

那三级管的b级谁来控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三级管的b级谁来控制呢

控制级当然用SLPS3 来控制。。EC收到这个电压后才会拉低绿线。当待机时候,SLPS3这电压肯定没有的。那三极管截止,所以绿线是3.3V 。当触发后,SLPS3为高,然后就会导通三极管。从而拉低绿线。。然后关机时,EC收到关机信号,SLPS3停止输出。从而又截止三极管,从而使得绿线又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级当然用SLPS3 来控制。。EC收到这个电压后才会拉低绿线。当待机时候,SLPS3这电压肯定没有的。那三 ...

巧用slp-s3,厉害

网友:
这理论可以啊了,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想法真是牛

网友C:
LZ改造高手只是你的三极管是焊在哪里啊?

网友:
头像有亮点~

网友:
只有这样才完全没改变时序。因为他也是由S3控制的。。只是我不用EC控制绿线。用了一个三极管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改造高手只是你的三极管是焊在哪里啊?

接地的那头随便找个合适的接地就焊稳在上面了。另外两个脚漆包线飞。

网友:
楼主理论与经验都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