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通病维修

楼主(2015-12-15):
昨天接一客户  说电脑开不了机了   接机一看  待机正常  触发上电  咦  亮了  赶紧拔掉  问客户什么问题  客户说不通电  有时候开起来还掉电     心里有底了 直接报价200要客户一天后来取  客户留机子走了  拆开一看  256K电阻坏  待机16脚电容坏 换好新的   电阻找了个150K的直接上电  OK  天天要是有这种机子修就好了

网友A:
这个通病  修得太多了吧

网友B:
我也想天天修这个通病,呵呵

网友C:
咦  亮了  赶紧拔掉... ...是怕烧机器么

网友D:
这个机器应该是设计有点缺陷,那个地方老爱进水腐蚀

网友:
经常修的。

网友E:
C壳海绵在长时间潮湿的环境下发霉腐蚀到下面的元器件,那两个电阻应该是249K和100K,两个同时去掉也是可以的。

网友F:
亮了赶紧断电   这招亮了   客户没带眼镜吧

网友:
256k的电阻是在第几脚

网友:
一般都是进水的,ec  biso经常坏,cpu供电也爱烧

网友G:
今天刚修好一个b460无待机,刷了个ec blos就OK了。这机器通病有r376电阻腐蚀,乌龟壳,51123和blos。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咦  亮了  赶紧拔掉... ...是怕烧机器么

嘘。。。。。!当然要赶紧拔掉,否则200块大洋不翼而飞。

网友I:
那要赶紧加权限。被客户看到了200就飞了。。。

网友J:
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修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天天修这个通病,呵呵

哈哈  都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病  修得太多了吧

嗯嗯  基本上都是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修的太多了

要不然就不叫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咦  亮了  赶紧拔掉... ...是怕烧机器么

哈哈  对呀 烧机子就麻烦了  到时候200都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应该是设计有点缺陷,那个地方老爱进水腐蚀

是海绵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E:
C壳海绵在长时间潮湿的环境下发霉腐蚀到下面的元器件,那两个电阻应该是249K和100K,两个同时去掉也是可以 ...

嗯嗯  一般都习惯补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亮了赶紧断电   这招亮了   客户没带眼镜吧

哈哈 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刚修好一个b460无待机,刷了个ec blos就OK了。这机器通病有r376电阻腐蚀,乌龟壳,51123和blos。

目前碰到这机子就待机腐蚀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修的太多了

这样子才赚钱撒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要赶紧加权限。被客户看到了200就飞了。。。

客户一般来不到这里  哈哈  感谢【迅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嘘。。。。。!当然要赶紧拔掉,否则200块大洋不翼而飞。

一天的伙食都在这上面了

网友:
哦 原来还有这个问题 我一般碰到的都是乌龟壳坏和那EC Bios 坏的

网友K:
记得撕黑胶。。。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要赶紧加权限。被客户看到了200就飞了。。。

万一客户看到了呢········现在论坛有散客 游客的哦

网友:
发个图片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修了很多了

网友:
lz  你这说的是啥啊? 电阻型号是多少啊 ?

网友:
昨天刚修好一台一样的故障和问题,

网友L:
联想故意留后门让咱们赚钱的吧,基本上每台都得修,呵呵……

网友:
通病肯定都经常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记得撕黑胶。。。

必须是呀  不然会返修的

网友:
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L:
联想故意留后门让咱们赚钱的吧,基本上每台都得修,呵呵……

嗯嗯  还要B470的乌龟壳  都是送钱的

网友:
必须啊,不然要返修的

网友:
这个地方还容易烧个洞

网友:
遇到这样的机器,还是比较高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