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5e插电不触发无待机

楼主(2015-12-15):
r25e插电不触发无待机,拆机!j501电源口有供电。q9,123脚有19v4脚正常!5678无供电,测后级无短路。直接1235678脚短接。上电待机正常能触发。换掉q9!装机修复。

网友A:
电池能正常使用并能充电不?

网友:
这个捡到了,呵呵

网友:
好修的一下就修好了。

网友:
4脚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能正常使用并能充电不?

我记得能正常使用和充电

网友:
好简单的维修,要是配上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