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774 VER6.0 H61-S26 V6进PE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5-12-15):
    主板:V星H61-S26 V6 MS-7774 VER6.0能开机显示进系统
    问题:进PE或系统键盘鼠标的不能用USB PS2的一样 换过CPU 内存 BIOS也刷过得不行 没修过这样的问题 有谁知道要怎么修吗

网友A:
肯定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B:
重装系统或者重新刷BIOS试下。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装系统或者重新刷BIOS试下。

没装硬盘 BIOS刷过了 刷了几个

网友:
这个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BIOS设置问题

那要怎么搞

网友C:
刷过BIOS的话就找下南桥的工作条件吧,32.768晶振,还有USB_O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过BIOS的话就找下南桥的工作条件吧,32.768晶振,还有USB_OC#

USB 和PS2的电压正常无跳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SB 和PS2的电压正常无跳变

不是说电压,是找南桥的USB,PS/2条件,电压要是不正常,没进PE之前都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电压,是找南桥的USB,PS/2条件,电压要是不正常,没进PE之前都不能用了

好 谢谢等下试下 实在不行就让客户换板算了

网友:
用圆口的试下呗

网友:
先修PS2键盘这个简单,先打下值,没问题就把数据线上的滤波直接抠掉,抠掉还不行就换上拉排阻,一般都秒了,先排除接口本身问题先

网友:
USB的话进BIOS和DOS下能用的话一般电路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先把PS2修出来装系统试USB

网友:
碰到过一次能检测到键鼠但不能使用的是换了南桥的晶振。

网友:
楼主看一下主板电容是否鼓包

网友:
个人感觉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能识别不能用?不进PE进系统会这样?

网友:
  我修过一块板 技嘉的。 进系统键盘鼠标都正常使用。  但一进PE键盘鼠标就不能用了、。   都查不出问题

网友:
看看usb有没有供电!

网友:
检查LPC总线,和IO的中断信号是否正常,最后桥问题。

网友:
看看有没有232 拆了试试 兴许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