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A1369 11年 白屏 电流0.92 给点思路啊

楼主(2015-12-15):
硬盘换过 屏上半部也换过了 SD芯片拆了雷电借口芯片也拆了 BIOS刷过了 屏电压正常 有修到过的吗给点思路就好了。不求说那里问题  图片高了2小时没有传

网友:
看屏接口对地阻值啊。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量过了都是好的阻值也一样的

网友:
看看屏幕供电啊

网友:
网卡拆了试过吗

网友:
AIR 没有网卡只有无线一拔掉了

网友:
苹果开机本来就是白屏的不要走远了能进U么?

网友:
北桥有问题的说

网友:
确定屏接口供电正常吗?注意下USB芯片U2700吧,会引起开机白屏

网友:
白屏不好搞,上次修了一台白屏很久能进,换了个桥就 Ok 了。

网友:
要不换桥试试

网友:
白屏肯定是没有认到硬盘,为什么不去修硬盘供电电路,看下是不是供电有问题,还是数据有问题,有条件换个硬盘试试,然后考虑桥,为什么要弄那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