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H61MH VER6.0反复重启

楼主(2015-12-15):
这板子不上CPU时测各路供电都是正常的,上CPU点亮就反复掉电重启,亮1秒隔3秒,用鑫帝PT093显示的代码是1915,请指点!
cpu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BIOS 搞一下

网友:
明天刷下再回复

网友:
供电,bios,桥

网友:
如有假负载或许更直观

网友:
判断桥有没有问题从哪几方面判断,请指点!

网友:
应该是桥的原因。

网友:
华硕H61的主板,BIOS坏会不断的重启

网友:
搞BIOS 。搞桥

网友:
BLOS 程序损坏。桥空焊都可能,跑码后重启。

网友:
已经修复,是CPU针脚接触不好造成的,调整好针脚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