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SKPL-AM SE型号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5-12-15):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一片华硕主板上面标明不触发故障,于是插上电检测待机灯是亮的,表明南桥待机电压和开关针电压3.3V正常,跳线帽也有2.78V左右电压,32.678开机晶振两端也有正常压差,于是开始检测IO工作条件,此IO型号是W83627测量68脚对应PSIN工作信号有3.3-0-3.3V高低高电平之间跳变,67脚发送给南桥的PWRBTIN信号也是同样状态,73脚已经接收到南桥发送的高电平3.3V SLPS3信号,72脚同样发出低电平PSON信号,测试工作电压为0点几伏,于是这时候测试电源接口绿线电压测试点依然为5V,看来是IO 72脚到绿色线电压测试点之间断线开路,用万用表蜂鸣档测试这两个测试点果然不通,测量绿线电压测试点对地电阻为无穷大状态,于是跑线72脚外围线路发现连接33欧电阻,这个33欧电阻一端还有连接到822 排阻某个引脚,822另一端连接5VSB电压测试点,用欧姆档测量330电阻和822排阻本身内部阻值正常,于是最后从电源绿色线背面过孔飞线到33欧电阻一端,最后短接开机针主板终于触发跑马,最后附上飞线和跑线图。

网友A:
这线飞得够霸气,不过占了一个螺丝孔,有点 不方便

网友B:
开眼界了,不会短路吧

网友B:
哦,原来是点了胶,还以为是一堆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线飞得够霸气,不过占了一个螺丝孔,有点 不方便

这叫过孔飞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眼界了,不会短路吧

不会短路的,我已经打热熔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是点了胶,还以为是一堆锡呢

主要是为了固定飞线才进行操作的。

网友D:
如果我是客户我是无法接受你这样的飞线的,还有就是你说的:插上电检测待机灯是亮的,表明南桥待机电压和开关针电压3.3V正常。如果你指的是主板上自带的LED灯的话,那个灯亮只代表主板5VSB待机正常,如果你说的是诊断卡上面的指示灯的话那也只能说明3VSB待机正常,不管你说的那个灯亮正常都不能代表南桥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是客户我是无法接受你这样的飞线的,还有就是你说的:插上电检测待机灯是亮的,表明南桥待机电压和开 ...

只希望不要返修就行。

网友:
这线飞霸气上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希望不要返修就行。

一个信号飞这么粗的线,只要不用手扯断,放心吧不会返修的

网友E:
楼主飞线为何用这么粗的线,感觉挺别扭的。

网友:
大神的线也飞得太粗壮了吧

网友:
楼主秒杀主板,手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飞线为何用这么粗的线,感觉挺别扭的。

怕飞细线装机时候容易断。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是客户我是无法接受你这样的飞线的,还有就是你说的:插上电检测待机灯是亮的,表明南桥待机电压和开 ...

。。。一个3.3V的线必须用这么大的线来飞么?绿线的 电流很大?用修笔记本的细的来飞线行么?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3.3V的线必须用这么大的线来飞么?绿线的 电流很大?用修笔记本的细的来飞线行么?请教了。

绿线工作电流一般不大,如果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开路的话,就必须要用粗的线连接操作,笔记本信号测试点断线用细的连接即可。

网友:
给力啊这线,笑死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是客户我是无法接受你这样的飞线的,还有就是你说的:插上电检测待机灯是亮的,表明南桥待机电压和开 ...

这表飞线可以走220.      这个线飞的,直接拉低了楼主的水平。

网友H:
我不得不吐槽这线飞的真是太难看了,不过这贴新手看了都会帮你加分的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3.3V的线必须用这么大的线来飞么?绿线的 电流很大?用修笔记本的细的来飞线行么?请教了。

信号本来就没多大电流的,笔记本上用的漆包线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不得不吐槽这线飞的真是太难看了,不过这贴新手看了都会帮你加分的简单明了

对新手确实有帮助,飞太细了新手不容易发现

网友I:
学习一下以后就这么飞,去找大粗线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一下以后就这么飞,去找大粗线飞起来

给我评论下分数呀

网友J:
这板的断线通病是在CPU座子上方。这线飞的太难看了。一般断线的我都不会直接飞线。都是直接跑线路追出来再接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板的断线通病是在CPU座子上方。这线飞的太难看了。一般断线的我都不会直接飞线。都是直接跑线路追出来再 ...

要是知道通病早就补线了。

网友K:
好久没见你大作了就不能找好看一点的线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久没见你大作了就不能找好看一点的线飞吗

这是随便找的线。

网友:
哈哈,这线飞的埋汰。不过修的不错。

网友:
这样修牛啊! 不知你的客户心情会怎样...... 这牛气也给你加个分! 给你看看焊盘损坏的处理!

网友:
这线飞的…………

网友:
好像是CPU座边上断线了以前修过

网友L:
这已经是秒杀的问题了,一般都是内存槽右侧到P4接口那一段短线,已经修了N片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这板断线位置经常在cpu上方的。  跑跑线就能找到   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
这个线飞的霸气侧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是客户我是无法接受你这样的飞线的,还有就是你说的:插上电检测待机灯是亮的,表明南桥待机电压和开 ...

有时间给你们看看我CPU辅助IC飞线3个一条线!

网友:
这线飞的太牛了 以楼主的水平 我以为会找到短线的地方 哈哈

网友:
这么粗的线。。。搞根细点的啊。。。

网友M:
这线飞的厉害 不过主板现在还值得这么修么

网友:
华硕好多都是PSON到IO断线,我早两天才修到过,也是飞一条线搞定

网友:
这种维修同意的客户也是够SB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这已经是秒杀的问题了,一般都是内存槽右侧到P4接口那一段短线,已经修了N片这样的问题了

能发个图片看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发个图片看下吗

暂时手上没有图片,你到论坛搜下这片板子,会有很多类似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线飞的厉害 不过主板现在还值得这么修么

小故障修下。

网友N:
这样飞线要少锁个螺丝,不是很稳当

网友C:
引用 网友N:
这样飞线要少锁个螺丝,不是很稳当

是的,正准备改下飞线位置。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是的,正准备改下飞线位置。

从板旁边绕上去也可以啊,只是难看一点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从板旁边绕上去也可以啊,只是难看一点罢了

摁,只要做好绝缘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新手确实有帮助,飞太细了新手不容易发现

哦  我修了一台 就是用漆包线 飞的。也是这个信号、

网友:
这是应该过孔不通,就是飞线得不好看。

网友:
这样同行很明白楼主修的故障了。。一目了然。。实用,不用返修。。

网友:
又学一新词过孔飞线,不过少颗螺丝板子不稳吧!

网友O:
小明同学难得发帖,我能吐槽吗?你飞的线太难看了!IO72脚与电源绿线断线,断线位置一般在CPU座正上IN CHINA那一块,断线的原因是风扇的拉力再加上灰尘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O:
小明同学难得发帖,我能吐槽吗?你飞的线太难看了!IO72脚与电源绿线断线,断线位置一般在CPU座正上IN CHIN ...

可惜我测量到没有断线那个位置。

网友:
神啊,要处理的美观点 !

网友P:
佩服楼主,这线飞的扎实,稳定可靠,这么粗的线,新手也容易看懂。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佩服楼主,这线飞的扎实,稳定可靠,这么粗的线,新手也容易看懂。赞一个!

不用佩服,只是懂点三脚猫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表飞线可以走220.      这个线飞的,直接拉低了楼主的水平。

客户才不管你的,只是这线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短路的,我已经打热熔胶了。

楼主,专业维修的不会买这种呀,迅维网店都有呀
迅维飞线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223279702.12.EdVNvw&id=5607744725
我是用这种然后再用黑胶布粘一下,妥妥的,又不很难看

网友:
这飞线,第一眼看上去。。霸气

网友:
板外飞仙,大师也

网友:
就不能找个细点的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