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线救活神舟A460

楼主(2015-12-15):
昨天一同行送来一块裸板,大体看了一下,神州A460,板号H54F,说是刷过两个BIOS芯片,换过IO,现在的故障时开机后掉电,掉了再开不开。
忙的要死,扔给徒弟了,徒弟看了看,刷了两个确定好的bios,换了一个好的IO,还是不行,又还给了我,唉,真是发愁
修完手里的活,拿过主板大体看了一眼,没大动,徒弟的焊工还是挺好,IO焊的非常好,就是思路不好,我问他为啥换IO,他说“看着人家动过,怕不好,没有图纸,只能修到这里了”。好吧,我原谅。
正题:上电,没有BIOS电池,0.5掉电后正常启动,电流1.4后掉电,按开关没反应。0.5上电掉电重启属于正常,因为没上bios电池,重启后电流有两次跳变,能上到1.4 ,初步判断主板是经开机成功的,为了验证一下,打内存上波波, ,可以看到内存是过了,没有显示屏,不知亮不亮机,外接没反应,没图纸,也没去找EDID,掉电后不开机,我首先量了一下3/5V待机电压,电压正常,然后直接奔向开关电压,这时我心里已经有底了,果然:没电。IO是IT8502E,这个IO一般来讲都是125脚是触发开机脚,也就是PWRSW,简单跑了一下线路,果然开机键通过一个电阻后连到了125脚,通电测量,刚上电时为3.3V高,一秒左右就拉低成了0v,再也没有抬高,所以相当于开关一直按着没松,就关机了,量了一下上拉电阻,10k正常,125脚阻值也正常,但还是不放心,把125脚翘了起来,因为刚上电是有3.3的,瞬间掉下来,IO已经换过了,肯定不是IO问题了,无非是板层漏电,电容不良,或者开关有问题,开关排除过了,不插也不行,电阻阻值正常,翘起来后,上电,电流1.4没掉,接外显已经显示了神舟红色LOGO,果然是他的问题 ,于是把开关排线接口那里直接划断,飞一根线从8502 125脚到开关上拉电阻后面,再通电,开关上已经3.3V了,外接也显示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A:
赞一个,师傅就是师傅,一下就找到问题的关键。

网友:
师傅厉害,徒弟也可以

网友:
就是师傅。就是师傅一下就找到了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师傅就是师傅,一下就找到问题的关键。

其实同行也发现IO了,只是换了一个没好,就没在修了,问题到不是很大,就是没去修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学习学习

网友:
不过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B:
请教楼主一个对你很简单的问题:有些开关上有很多线路,除了两条真正开关用的,其它线路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神州的机器 特别坑爹  楼主技术不错 啊

网友C:
板层短路,断线飞线好思路,不加分都不行啊

网友:
可能同行,怕麻烦就没有修吧  总之师傅的技术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层短路,断线飞线好思路,不加分都不行啊

谢谢呢 ,也不是全短,是微短,125脚3.3V有1秒就掉了

网友:
思路清楚,干活麻利,师傅就是师傅

网友:
板层漏电怎么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一个对你很简单的问题:有些开关上有很多线路,除了两条真正开关用的,其它线路是做什么用的?

不会有很多,4/5根差不多了,再多的就是有其他按键,一般的会有霍尔开关在上面,具体的你要参考图纸

网友:
  看着这贴简单明了  一点弯路都不饶    只能说楼主好技术啊     已加分

网友:
不错,细心才能发现这些问题

网友:
其实可能是同行想太多了,就按不触发来修就简单了,不管是否能不能亮,按最前面的故障修

网友:
板层漏电,楼主好功力,也让你的小徒弟和我们也涨涨姿势。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一个MSI的上网本,一开到LOGO马上掉电,果断一量开关1.25V,无图无点位,直接把开关线割了从EC飞了根过来,解决!

网友:
师傅出马就是不一样。

网友:
师傅就是厉害 啊 一下就给秒杀了 学习 了

网友:
板层漏电啊 只能翘脚 飞线 师傅厉害啊

网友:
非常不错 鼓励发帖

网友:
运气好只是开关断线了,如果有一根数据线断了就不好找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