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待机3V正常不触发

楼主(2015-12-15):
型号:苹果A1278
版号:820-2936-B
架构:板载I3二代CPU、BD82HM65
故障:待机0.02不触发

客户送来一台苹果A1278本本,说是看着电影的中就断电了,再开就没反应了,接到后测试,果然如此。换了个电源测试,依旧,可以确认是主板的问题了,留下拆机,主板拿出来了,各大电感一通测试,没有发现短路现象。。插上可调电流。待机0.02。待机芯片是51125,待机产生了3.3V正常,5V听说要出发之后才出来。开关针3.4正常,公共点12.5、3.4V、3.3V ,SMC_LID正常3.3,点开关脚没有任何反应。。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想换IO或桥,但是不能确定。。不敢乱动。。

网友:
查条件呗

网友:
啥都不说怎么帮你。。。。

网友A:
这本子的开关是在键盘上吗?直接用接口开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本子的开关是在键盘上吗?直接用接口开机看看。。。

直接用接口开机也是没反应。。

网友B:
条件还没查完,自制开关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条件还没查完,自制开关试试

怎么样算自制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算自制开关?

直接去拉低南桥,看有没有后续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去拉低南桥,看有没有后续动作

拉低南桥哪个信号?PWRBTN?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去拉低南桥,看有没有后续动作

没有这样搞过?请详细指导。。谢了

网友B:
点位图找南桥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找南桥的开关

那就是PWRBTN#。把他直接接地?就可以了?没有搞过。。

网友D:
这个板子好像是要接电池才能触发的,在仔细的量下信号,不要盲目的搞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好像是要接电池才能触发的,在仔细的量下信号,不要盲目的搞桥

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因为这个电池的问题,电池没电了。我也接上去试过,一样不能触发。不清楚是不是要电池有电的才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好像是要接电池才能触发的,在仔细的量下信号,不要盲目的搞桥

电池没电了,也不清楚电池还能不能用。。

网友:
苹果主板不插电池自动触发的不用接开关,你这种情况首先看绿灯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