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放电 怎么整啊 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12-15):
我这有块G470的板   插电源能开机  也能充电   可电池电量还有87%呢  拔了电源就黑屏关机了    这是怎么回事   各各公共点都量了  都有电压  现在是只用电池不开机    求大神们指导指导

网友:
将电池隔离管也就是放电管换了试试

网友A:
也许是电池老化了,先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
把电池插上修呗    一般都是隔离保护的问题。。。。。

网友:
单插着电池查公共点,EC检测

网友:
电池,保护隔离电路,充放电芯片

网友:
我也有个东芝的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B:
查电池部分公共点吧  保护隔离

网友:
  一般都是隔离保护的问题

网友C:
插上电池如果公共点正常的话,保护隔离就没有问题,按不开机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电池老化了,先换个电池试一下。

电池 有两块  一块应该是充满了  没有充电电流   一块有电流  但是不能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上电池如果公共点正常的话,保护隔离就没有问题,按不开机来修。

好的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电池部分公共点吧  保护隔离

公共点都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