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写写今天的奇葩

楼主(2015-12-15):
首先感谢各位兄弟和【迅维】平台

奇葩1,宏基的本本大家都知道NEC,可惜遇到的是触发0.2左右,电压基本出全,除了U供电。心里一阵忐忑。换了NEC直接触发1.7几直接飚到5A,测得4个下管同时内阻只有150欧换掉问题解决

奇葩2,CQ40  AMD平台的,真心怕那种桥,又贵,又容易焊死。加焊一次就真的只点亮一次,继续拆下来加焊225度时间长点,解决。

奇葩3,TINKPAD W530,来的时候机器摔过,USB捅进去把电阻,电容,还有左右的一个铁盒子管子都顶起来,补呗。接下来就通电只触发一次,不插内存不掉。应该是通病。感谢这个兄弟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9372-1-1.html可能是通病。

加分不扣分,感谢无名英雄!

网友A:
这么多通病 得记下来!  楼主很吊啊!

网友B:
维修还是靠经验积累,哪有那么多通病

网友C:
所有的IBM 本子都可以接地识别到135w吗?

网友D:
红哥的帖子必须要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IBM 本子都可以接地识别到135w吗?

嗯,应该是。这就是一个检测外置适配器功率的信号,拉低就放到最大,不然就出现触发掉电,查主板估计蛋蛋都得瘦一圈。忘记写帖子里面了,这个W530通电瞬间第二个隔离管子24V开启的,但1秒左右就变10V,此时待机相应也会没有。此机器是出发后出待机,24V出来完全开启第二个隔离管子。设计有些头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维修还是靠经验积累,哪有那么多通病

也还好啦,经验占一部分,也要懂得分析电路才能够快准狠的咬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通病 得记下来!  楼主很吊啊!

抛砖引玉而已,多和大家分享,这样提高维修率

网友F:
宏基电流上到5A了都,,板子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哥的帖子必须要看啊

见笑了,就随意写写,主要是W530弄了半天,差点就放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宏基电流上到5A了都,,板子没事吧

没事,换了4个下管就正常,而且4个下管内阻一样,无法判断是否完全坏。二极管档150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没事,换了4个下管就正常,而且4个下管内阻一样,无法判断是否完全坏。二极管档150左右

正常的组织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常的组织应该是多少呢?

你找个料板拆了U测测对地就知道

网友:
中间针接地我还不知道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还好啦,经验占一部分,也要懂得分析电路才能够快准狠的咬住问题

会分析电路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