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求救

楼主(2015-12-15):
客户刚拿来一台联想的Y450,开机屏不亮,有进系统的声音,电流1.2V左右,加焊显卡没用~~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 显存都是考虑的范围

网友:
有进系统的声音了,外接试试,注意是否暗屏。

网友:
首先测内存过了没有?

网友:
哥们 你是圈内人吗

网友:
外接先看看,还有就是像楼上说的,注意一下是不是暗屏了

网友:
只是没有 背光还是支持无信号呢?

网友:
外接显示吗?先外接看一下。显卡 ,屏线 , 屏  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外接有的我有一台也是这样

网友:
电压没到吧还有看一下下显卡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