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进水了怎么办?

楼主(2015-12-15):
小米3进水了,能开机,但是进不了恢复模式,电池不充电,恢复出厂设置后开机不能,求助

网友A:
进水了还开机!现在你要做的是拔掉电池,拆开手机,找专业人士进行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了还开机!现在你要做的是拔掉电池,拆开手机,找专业人士进行检查。

是啊,进水的机子应该第一时间断电,楼主这么做得不偿失。

网友:
找维修的地方修下吧!别在开机了不然问题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