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不触发 待机正常

楼主(2015-12-15):
客户来一机器 该g47o  不触发,待机正常,测全板电压电感,无短路,二级电压也不断路,于是开始一步步查起,先从ccrtc开始电压 正常,rtcrst1.8v感觉不对,电阻前后一段3v一段1.8v换电阻 无效,去掉后边滤波电容后  电压回归3.3v  按开关 正常亮机

网友:
运气挺好,没走太长路

网友A:
原来是C183惹得祸,帮你上张图

网友B:
维修有时候是要按部就班来。

网友:
     这个电路故障 好像很多机器就有。三星修了不少这故障

网友:
这算挺简单的了   楼主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C183惹得祸,帮你上张图

我是新手,还不太会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有时候是要按部就班来。

嗯,有时候按部就班的来可以避免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