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外接显内屏不显

楼主(2015-12-15):
华硕对与菜鸟是挑战啊,玩的头大。
拔掉显卡也是外接显示内接不显  换了显卡也是一样

补充内容 (2015-12-26 22:10):
已解决 南桥下断线屏的识别信号

网友:
我就遇到过一个,刷BIOS好的,时间1年半过去了,我到现在还是不能接受,显卡屏幕都换过了的,最后刷BIOS好的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K43SD类似故障,屏升压电路问题。

网友:
难道你没有发现屏接口是挂在南桥下的吗?一味的干显卡

网友:
今天接了一个 一样的故障  bios刷了 没好  有大神没 分析分析

网友:
是不是屏线坏了认不到屏?

网友:
不考虑下屏线到屏这两部分吗?

网友:
有没遇到,内屏不亮。外接显示超出工作范围的

网友:
这个屏线容易被装短

网友:
没图没点位的华硕,本来就是,所以我从不推荐我认识的人买华硕

网友:
一台K43SD电流0.8-0.9 外接能亮。本屏没有反应

网友:
楼主在哪里短线啊。。。。。。。。。。。。。。。

网友:
刷BIOS就好遇到几次了

网友:
看看屏上面,是不是屏线接口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就上个图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