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待机3V正常不触发

楼主(2015-12-15):
型号:苹果A1278
版号:820-2936-B

架构:板载I3二代CPU、BD82HM65
故障:待机0.02不触发

客户送来一台苹果A1278本本,说是看着电影的中就断电了,再开就没反应了,接到后测试,果然如此。换了个电源测试,依旧,可以确认是主板的问题了,留下拆机,主板拿出来了,各大电感一通测试,没有发现短路现象。。插上可调电流。待机0.02。待机芯片是51125,待机产生了3.3V正常,5V听说要出发之后才出来。开关针3.4正常,公共点12.5、3.4V、3.3V ,SMC_LID正常3.3,点开关脚没有任何反应。。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想换IO或桥,但是不能确定。。听说IO自带程序,换也不好换,不敢乱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电源口灯是亮的、ACOK、EC的供电、时钟、复位基本是正常的。
桥的待机情况你没说,RSMRST_PWRGD、PM_RSMRST_L、SMC_ONOFF_L、PM_PWRBTN_L,先查查说说。

网友B:
根据二楼提供的方法测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电源口灯是亮的、ACOK、EC的供电、时钟、复位基本是正常的。
桥的待机情况你没说,RSMRST_PWR ...

明天查查看。IO是DF2117,BGA封装的。查也是麻烦的很。。板没标示,只能靠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二楼提供的方法测试看看

好的。。谢谢

网友C:
检测小绿灯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苹果的还没修道过,不过楼主求助我也进来一起学习。希望楼主能早日修复

网友:
其实苹果机器很多点位 很好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小绿灯电路是否正常。

小绿灯是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电源口灯是亮的、ACOK、EC的供电、时钟、复位基本是正常的。
桥的待机情况你没说,RSMRST_PWR ...

RSMRST_PWRGD:3.3 ,PM_RSMRST_L:0V,SMC_ONOFF_L:3.4,PM_PWRBTN_L:3.4,就PM_RSMRST_L是0V,不正常吧。

网友:
A1278都有点位吧  修起来还好吧   有时感觉比其他品牌的机器还好修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RSMRST_PWRGD:3.3 ,PM_RSMRST_L:0V,SMC_ONOFF_L:3.4,PM_PWRBTN_L:3.4,就PM_RSMRST_L是0V,不正常吧 ...

不正常,查查桥的待机条件,有条件可换个SM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查查桥的待机条件,有条件可换个SMC。

我飞了一条线使PP3V3_SUS、PP5V_SUS出来了,现在PM_RSMRST_L出来了,待机0.03,但也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查查桥的待机条件,有条件可换个SMC。

没有条件换SMC,太贵了。还不能确认故障

网友A:
触发的时候PM_PWRBTN_L有无跳变?SMC的可能性很大,有利润要尝试,修好也增长自己知识。

网友:
是的   先把有可能坏的原件换了再说  一般都能好的     顺便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E:
IO 确定给你说是带程序的, 这个IO我换过了 点不多  用0.3的锡珠手工做就可以了  不过这款PRO  BIOS程序容易出问题  不知道你刷过BIOS没有需要的我可以给你发这款的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 确定给你说是带程序的, 这个IO我换过了 点不多  用0.3的锡珠手工做就可以了  不过这款PRO  BIOS程序容 ...

感谢,8M的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一样。。机子已经放了2天了没搞了。。

网友F:
换smc吧。这料坏太多了,注意内置程序的

网友:
xian先干EC吧

网友:
查下开机条件

网友G:
楼主有结论了吗?

网友:
我的也是,准备换IO

网友H:
我之前有一台和你的问题可以说一模一样  不过我换了SMC  也没好  我是从板子上找的 植的0.3珠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结论了吗?

换了HM65、买了带程序的SMC换了,一样故障。不搞了,叫客户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有一台和你的问题可以说一模一样  不过我换了SMC  也没好  我是从板子上找的 植的0.3珠子

你的修好了吗?我换了HM65、买了带程序的SMC换了,一样故障。不搞了,叫客户换板

网友:
换了HM65、买了带程序的SMC换了,一样故障。不搞了,叫客户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的时候PM_PWRBTN_L有无跳变?SMC的可能性很大,有利润要尝试,修好也增长自己知识。

换了HM65、买了带程序的SMC换了,一样故障。不搞了,叫客户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smc吧。这料坏太多了,注意内置程序的

换了HM65、买了带程序的SMC换了,一样故障。不搞了,叫客户换板

网友:
加焊CE估计成功%80

网友:
这机器好不好修也是要看问题的,手上也有一张二修的,别人EC,BIOS,南板全干了,修了一天都没修好,PM_SLP_S5_L死活不出来,前面条件也以查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HM65、买了带程序的SMC换了,一样故障。不搞了,叫客户换板

查下SMC5大工作条件,或者往下一个信号查起

网友:
苹果的本本不好修,全板都没有标示。

网友:
这样的问题 不是直接换IO啦

网友I:
我的绿灯都不亮   待机的3.3V  3.42都正常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哪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绿灯都不亮   待机的3.3V  3.42都正常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哪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绿灯不亮直接换IO。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电流表可以看到电压吗,检查复位信号。

网友:
又不问我,我修苹果5年了。。。这机子修得最多。。

网友:
你应该首先确认电源头是否亮灯,上电池是否由绿色变成橙色,有充电的话EC就有工作了。CPU散热片下在螺丝孔边边有个3.3V供电电感,有问题也会不开机的

网友:
其实有的机子看是小问题可是怎么也修不出来,,,我一个1370的不充电修了几个人了都没有修好  郁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smc吧。这料坏太多了,注意内置程序的

这个板子待机有CPU的VTT  电池充电电路有一个10 欧姆电阻比较容易坏  情况 上电池 偶尔会触发! 电池基本上不充电

网友J:
没修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修好吗、、??。

修不好。给客户换了主板。。贵的嗨嗨响

网友(2016-01-17):
可以把原SMC植球,装回去试试,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MD760修一个灯修了1天至今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