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开机复位灯闪维修

楼主(2015-12-15):
   一块华硕M5A78L-M LX3 PLUS VER1.01主板开机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刚好看见有人发帖子问这个问题怎么修 刚好修到一块 就发上来了 先来张全图

量电压内存 桥 总线 CPU 时钟 复位电压的正常 那会不会是其它哪里问题 当我量到CPU座上方一个5脚芯片就感觉不对了

1 3脚3.3V正常 2脚接地 4 5脚0V不正常

正常应该是1 3脚3.3v 2脚接地 4脚2.5v 5脚0.8v才对 问题找到直接料板上找了一个S7-00的5脚芯片装上就成这样了

  没分了 给点分吧 发帖打字很累的 给点辛苦费吧

 会员11968452元2022-11-30 02:14
 会员2074122元2022-10-14 21:32

网友A:
你这是CPU5脚作怪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CPU5脚作怪被拉低了

是的 上次也修过一次 一样的问题 刚好看见有人问就发上来了

网友B:
看来是vdda2.5v电压输出异常引起的故障。

网友:
vdda电压不正常,修到过几次

网友C:
管家供电异常,这个AMD时序里面才有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家供电异常,这个AMD时序里面才有的吗

是的,VDDA2.5V是AMD 芯片组平台系列CPU独有的核心供电电压之一。

网友:
这个真是学习了。以前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vdda2.5v电压输出异常引起的故障。

是的 上次也修过这样的问题 也是那个坏

网友D:
原来是vdda2.5供电没了,就没复位了

网友E:
为什么不见图片呢,全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见图片呢,全图

没了 本来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vdda2.5供电没了,就没复位了

量复位电压有 就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这个修到过好几次,特意进了10个那种5脚的芯片,这板子还容易断内存旁边电容底下的线

网友:
貌似是通病啊

网友:
杰哥技术越来越好了  杰哥,你的理论知识从哪里学的啊?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收藏下等以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习可以 但请勿灌水 谢

网友:
给加5分了,我看到楼主的帖修好一块,发现5脚心片是S7-00,在料板上找一个35RB的换上,修了

网友G:
不错 感觉以后主板的故障 都倾向于 这些小5脚和小6脚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 感觉以后主板的故障 都倾向于 这些小5脚和小6脚芯片了

华硕板也很爱坏这个小5脚 什么S7-00  S2-00的

网友H:
这个情况  直接测CPU条件  上假负载就能测到VDDA的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情况  直接测CPU条件  上假负载就能测到VDDA的电压了

很少用假负载

网友H:
高手一般都不用假负载的    那样省事 省时间

网友H:
引用 网友H:
高手一般都不用假负载的    那样省事 省时间

那个不受时序控制  假负载测得没有电压 我一般直接拉个2.5就OK了  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个不受时序控制  假负载测得没有电压 我一般直接拉个2.5就OK了  省心

有芯片就直接换了

网友:
感觉和V星的五脚 好相似

网友:
这个坏的确实也比较多点。

网友:
请问,P5KPL.AM SE复位灯一闪一闪是怎么回事??

网友:
原理上解释下更好了

网友I:
五脚的芯片是不是种类很多,是否都是调压稳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五脚的芯片是不是种类很多,是否都是调压稳压的

五脚的芯片是种类很多 但是否都是调压稳压就不清楚了

网友J:
没有2。5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有2。5V的电压。

恩 没有2.5v 和0.8v电压

网友G:
大神  把这个板的 点位图 给我发下好吗   现在 我在修着一块 这个板    上电 瞬间掉电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大神  把这个板的 点位图 给我发下好吗   现在 我在修着一块 这个板    上电 瞬间掉电的

我只有这个 不知道能不能用 论坛也有

M5A78L-M LX3 R1.01.rar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只有这个 不知道能不能用 论坛也有

谢谢

网友K:
不用谢 修好告诉下经验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用谢 修好告诉下经验就行了

板是修好了 具体故障我还是不知道 就知道是温控  断开温控  就可以了

网友:
供电全部有不知道怎么下手

梦幻、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修到一片一样的-果然换了就好了

网友:
华硕的板都是这吗
我这有好几块 都是大同小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