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60 开机不现实

楼主(2015-12-15):
B560 开机不现实   电流在0.9左右

网友:
请详细说明一下    板号 等

网友:
是啊  说的不详细  电流跳变什么的都没讲

网友:
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网友:
不好说太笼统了,换CPU,内存,看主板电压是不是都正常,有没有进水,声卡,网卡,外设有没有发烫,是否跑码,CPU是否有发出了寻址命令,BIOS信息是否正确,内存供电是不是正常。内存码片SPD供电是否正常,南桥是否通过SMBBUS总线发出正确的SMB_CLK和SMB_DATA去寻找内存,主板是正常损坏,还是非正常损坏。这需要一个故障点来确定一个思路!

网友:
0.9有无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