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二代内存老机,被装了WIN8 现在USB鼠标键盘认不到

楼主(2015-12-15):
一台联想二代内存老机,被装了WIN8 现在USB鼠标认不到 ,USB键盘在进系统之前可以用,进了系统也认不到了。

进系统无鼠标图标,圆口键盘也可以用。

判断:U口没问题。应该是系统问题,鼠标换了几个了,鼠标进PE都可以用.

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
換個大功率電源  可能就好了

网友A:
既然自己都怀疑是系统问题 就在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对,建议更换系统,先换win8 不想换XP尝试,就可以确定问题了

网友:
系统问题。。先换个系统试下。。。测试好了。。给客户报价。。。说系统坏了。。要换系统。。。

网友:
老机用高级系统可能有些驱不起来,换XP系统看看能否驱起来,就知道是否是电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自己都怀疑是系统问题 就在换个系统试试

客户是开服装店的,有监控。那小伙也喜欢捣鼓,我叫他把他的光盘拿来修复一下,不行就只能换系统了。
百度一搜,WIN8对U口鼠标键盘的支持还真有缺陷。

网友:
下个驱动精灵 换换驱动试试 如果确定硬件没问题 那就是驱动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