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电流0.4掉电无CPU供电

楼主(2015-12-23):
主题:联想Y470 无CPU供电,开机电流0.4掉电
板号:LA-6884P

故障现像:开机掉电,电流表电流0.4掉电后不重新启动,测得各电压除CPU供电,集显供电没有其它电压都正常
Y470无CPU供电通病是桥坏的多,通常问题是开机无CPU供电,反复重启,但是这个不重启,问题可能不在桥上面,不能盲目的去换桥,先测一下CPU供电产生的条件时序(这里就不多说了,有很多这样的贴子)
先测一下CPU供电的 4脚SDA和6脚SCLK无波形,排除CPU供电芯片的部题
那得在测一下U1 4脚和2脚都无电压(修过很多没有CPU供电的,通常南桥要是坏了U1 2脚和4脚都会有瞬间电压的)
下一步得测一下U6 的2脚 PCH POK也没有电压,那问题就来了,EC没有输出PCH POK
测得EC KB930 104脚一样无输出,以前测得CPU之前的供电电压都正常,问题应该就在EC上了
先换个EC吧
换上后测试电流上去了,一路跳变正常,接上屏 亮机了
总结:修此机器一定要注意不要盲目的去换桥,二是找到测试点,CPU的SCLk  SDA   u1的2和4脚   U6的2脚 都是测试点,简单快速的判断问题所在  问题很简单,思路要正确

现在分很值钱,没分了,希望加点分,谢谢

网友: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Y470无CPU供电我遇到过很多了

网友:
对应故障能快速找到故障点,楼主时序判断准确,经验丰富。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我是修到更你一样的故障 不过是换南桥好了的

网友:
我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
楼主厉害,我们只是修通病的行,这么复杂的就不行了,还得跟你们多学习

网友:
楼主理论还是很强的

网友(2016-06-10):
楼主的焊工 实在聊的

网友:
楼主分析能力很强,经验很丰富,好帖。期待以后空闲时间多发些这样子有意义的经验贴,让大家学习借鉴,谢谢,加分鼓励!

网友:
系统讲解一下HM65出CPU供电的时序更好!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好

网友:
很好。分析的不错。

网友:
我还以为是断线的呢

网友A:
想请问下楼主为什么需要查U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下楼主为什么需要查U1?

翻出Y470电路图明白了

网友:
直接换EC?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EC的这个EC_PWROK没发给桥就会导致桥缺条件了

网友:
以前换桥修好过好几台.ec坏第一次见到。加分了。

网友(2016-08-15):
是的,很多人会去干南桥的。

网友:
cpu供电无换ec 好的还是第一次看到学习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了,,楼主真不错。

网友(2018-12-13):
思路清晰

网友B: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
新达电脑维修
兄弟,光学习,帮我加点分,感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
兄弟,光学习,帮我加点分,感谢

网友:
这款机器散热器下面也。容易腐蚀。反正这款机器问题多。

网友(2021-06-03):
分析电路分析的不错

网友(2023-06-29):
我自己有台也是这个问题 EC进水的 懒得修了 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