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15):
不知道各位维修在修笔记本的时候拆下主板仔细检查的步骤,然而我仔细检测后居然没看到这里电容腐蚀,然后进行漫长的无复位维修

网友:
我挺佩服旁边师傅的火眼金睛

网友:
这都能看的清楚

网友:
PC78腐蚀?看图纸标注0603,大小应该不是你第一张图上靠近座子的小电容啊

网友:
哎  维修首先就是目测 遇到没有思路或者难修的故障是 可以仔细查找有无腐蚀掉件

网友:
接过板看三遍

网友:
那个电容腐蚀  没有导致电压不正常吗
按照正规硬启动维修应该会查出来吧

网友:
学习了 要多看几眼主板

网友:
请问祝楼主用的多大倍数的放大镜。

网友:
楼主 你是懒得打字 直接省略维修过程吗

网友:
不过技术还是挺赞   眼力好  耐心好

网友:
给你赞  随便蹭点下载分

网友:
眼力真棒!

网友:
的确有点隐蔽  也小

网友:
真的不容易!!!!!!!

网友:
   座子下面好真的很少去看。没头绪的时候就会到处去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