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出现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楼主(2015-12-15):
  同行送来一HP笔记本,按开机键出现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Press Ctrl+Alt+Del to restart
同行然后说刚换的新硬盘,说做不上系统。换了线还不行,
这个机器很奇怪的问题,头次开机出现上面的现象,再开出现
0XC000000e9错误,不能加载ntrskl文件。这个现象研究好几天,硬盘供电5.09V正常,进U盘PE系统复制文件,ghost系统都正常,就是ghost完系统重启就出现加载文件错误,用安装版win7一步一步安装复制完文件后重启还是同样故障,各种系统做了N次还是一个样,检测硬盘接口耦合电容到南桥那端对地阻值正常,另一头到硬盘接口也正常,硬盘换了同样问题。会不会是CPU问题呢,这个本子I3的U直接BGA焊主板上,要是U问题可PE系统全正常啊!内存也换了好几根不同牌子的,然后在官网下载了最新的bios,进PE系统把原版F.0D升级到F.23都没有解决问题。
  没办法了,准备加焊南桥吧,加焊不行就换南桥试试,可是机子现在能亮,PE系统没有任何问题,intel 3代U, 南 桥SLJ8C 挺新的笔记本,风险很高啊!先用有铅的温度加焊,取下装开机还是一个样,换桥吧!心想,调成无铅温度准备摘桥,看着温度已经达到了,先不摘再试一次吧!BGA上取下板子一路安装,开机HP的LOGO轻轻一带而过,紧接着出现win7的logo慢慢闪现开始安装系统了,太激动了,不用换桥了。
  至此,该机完全修复。发现此机内存下方有3个BIOS,UH2,UH5,U6
一一取下全部备份,本着分享的精神奉献大家。
笔记本型号:HP ENVY 4-1064TX
板号:LA-8661P 独显

网友:
 编辑贴子怎么会出现这段代码,去不掉呢!

网友:
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

网友:
干过桥,不知道温度高不高

网友:
新奇的故障,而且完整解决,不上几张过程照和亮机照有点可惜了,没准可精华哦

网友:
果断收下了,下次不走弯路

网友:
楼主第一次有铅温度加焊不行,通道桥[]

网友:
HM77的桥也会虚焊。(前面不打完按错键就发出去了)

网友:
这种情况BIOS-- 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
再给楼主一个赞  随便蹭点下载分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恭喜楼主维修成功。

网友:
这种新桥换完以后还需要刷Blos吗

网友:
不错的经验哦

网友:
就焊了下PCH吗  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