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亮度开启信号怎么没有?

楼主(2015-12-15):
屏幕亮度开启信号怎么没有?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S405的二修机。拿来上加干过显卡。上电0.9左右跳动。我以为显卡没干好,干了好几次。。。。
终于干得屏幕有暗亮。但是没有LOGO.
于是上论坛查了下。说这个BIOS容易坏。现在刷完BIOS。有LOGO出来了。。。但是没有亮度。。。于是赶紧打开图纸。不知道哪个事亮度控制信号?请师傅指点下。。。

网友:
有可能是DISFOFF#吗 ?
我记得有的笔记本是BRIGHT ON.这个真不知道了。。。。

网友A:
DISFOFF#是显示关闭有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FOFF#是显示关闭有效信号,

那亮度开启信号您知道吗 ?

网友B:
您好   第8脚是亮度调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   第8脚是亮度调节

谢谢。我马上测试。嘿嘿。

网友:
DISFOFF# 是背光开关   是个高低电平   低电平有效关闭      要开启则要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马上测试。嘿嘿。

加油

网友C:
亲。那就是测试DISFOFF#信号了。。。我刚测试了。位低电平。我现在正拉3.3V过去。。。呵呵。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亲。那就是测试DISFOFF#信号了。。。我刚测试了。位低电平。我现在正拉3.3V过去。。。呵呵。谢谢。

您很厉害啊    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D:
8脚,另外可能不是显卡问题,而是BIOS问题,然而你做显卡把故障扩大,亮度调节也是显卡发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很厉害啊    期待你的好消息!!!

师傅。好消息来了。哈哈。此机修复。第七脚位好像不是亮度开启。第八脚才是。7脚电压3.3V
八脚第电平。直接7和8脚连在一起。短接。OK。此机修复。稍后上图。呵呵。。。

网友:
此机修复。8脚应该为亮度开启。感谢大家。。。7脚高电平,和8脚直接短路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8脚,另外可能不是显卡问题,而是BIOS问题,然而你做显卡把故障扩大,亮度调节也是显卡发出

这个是二修的机子啊。呵呵。我一般做桥没问题。。。。要不就是上搞的。。。。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次遇到 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好消息来了。哈哈。此机修复。第七脚位好像不是亮度开启。第八脚才是。7脚电压3.3V
八脚第电平。 ...

修好就行   是啊  跟你说了是八脚亮度调节   DISFOFF背光开启

网友:
兄弟学艺不精呀

网友:
666哒  电脑这个东西深不可测啊    学的头都大了

网友:
学电脑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