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25m晶振可以替代笔记本25m晶振吗?

楼主(2015-12-15):
台式机主板25m晶振可以替代笔记本25m晶振吗?宏基笔记本25m晶振用表笔测一端电压,电流不能上升,另一端无事,不知是不是晶振有问题,请问下各位大神

网友:
25M就是25M为什么不能换呢??

网友:
可能替换的

网友:
都是一样的,当然是可以的了

网友A:
可以替换
25M的晶振在笔记本网卡附近常见 很好找吧

网友:
脚位对的上就可以

网友:
可以的 只要频率一样就可以哦

网友:
哦,多谢各位.我以为台式主板晶振晶振跟笔记25m晶振不同的,我的那种状态不知是不是晶振问题,

网友:
晶振频率一样,能对上脚位就可以通用。

网友:
频率一样,可以替换。

网友:
频率和脚位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替换
25M的晶振在笔记本网卡附近常见 很好找吧

版主你好!上cpu电流在0.4左右跳变,  不上cpu电流慢慢跳变到1.1就自动关机,  不上cpu电流到0.8再用表笔测晶振一端电流降为0.7且不能上升,松开表笔又上升,晶振另一端无这种现象,前提不装cpu电流才升1.1   电流在0.4测显卡电压0.72,电流在0.8显卡电压0.95,内存/cpu/桥/显卡电压都有了,cpu电压0.8请问是不是晶振坏了?

网友C:
飞下线就好了吧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好!上cpu电流在0.4左右跳变,  不上cpu电流慢慢跳变到1.1就自动关机,  不上cpu电流到0.8再用表笔测 ...

不见得是晶振的问题  怀疑晶振就换个 之后就知道结果了 是吧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下线就好了吧  应该是可以的

飞哪个线?求解   清灰造成这样的,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见得是晶振的问题  怀疑晶振就换个 之后就知道结果了 是吧 祝你好运

好的,  为什么不装u电流就可以上升?是不是u坏了呢?

网友:
不上cpu电流能上1a吗?是不是有过载电流啊,微短路,建议仔细查找一下,我是小白,乱说的

网友:
可以的只要好装

网友:
试试无妨 不会引起别的

网友:
只要是25M就可以换

网友:
可以替换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你这个不太像是晶振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