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几折修复华硕P7H55-M

楼主(2015-12-15):
这几天都是下雨。明天又要降温了。又变冷了。主板型号:
故障:上电反复掉电。无复位。
测没有短路。空载(没有上CPU)这款板不上CPU不会断电,测电压。内存。桥。总线。PLL  CPU 都出来了。集显的电压没有出来(先不管)。接下来上CPU测时钟电压。上CPU就直接断电了。在瞬间掉电的时候测时钟电压不正常。查了下供电,开启电压都正常。直接更换时钟芯片。 还是一样反复断电但是测时钟电压正常了。接下来测复位电压也没有。追线到南桥旁边的822排阻上。 大家都知道华硕822排阻爱坏。直接更换822排阻.上电不会掉电了。但是还是一样没有复位。哎,问题多。在测了I/O的复位条件。发现有电压有进来没有发出去。直接更换I/O 上电复位灯闪下就灭了。诊断卡已经开始跑码了。在掉头修下集成显卡。测试电压。开启都正常。直接更换芯片 测量电压正常。接上显示器直接亮机。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维修思路方法不同。写的不好还望见谅。仅供新手参考。

网友A:
这板这么多问题,无语了,芯片成本都不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这么多问题,无语了,芯片成本都不低啊

有料板可以拆的。。

网友:
要是碰到没料件的,烦啊

网友:
维修成本真的不低

网友B:
楼主辛苦了,只能加两分别嫌少

网友:
维修精神值得赞赏锲而不舍

网友:
好技术有耐心学习了,多谢分享!

网友C:
虽然修好了  但深表怀疑  外观这么新的主板  没多少年   不可能这么多地方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修好了  但深表怀疑  外观这么新的主板  没多少年   不可能这么多地方坏的

网吧出来的的板。很久没有用了。问题多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辛苦了,只能加两分别嫌少

谢谢加分。。。

网友D:
你也是有耐心  加分了 怎么现在加分才加这么点  我记得以前是5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也是有耐心  加分了 怎么现在加分才加这么点  我记得以前是5分的

12月份整改了。

网友:
现在还没分,有空加上,楼主太专业了

网友:
这个集显芯片坏真心没有修过

网友:
厉害 多故障的板最怕~

网友:
这集显 IC  UP6117BH价格老贵 , 差不多10块钱一个,我修理了几张这主板都是这个东西坏

网友:
楼主真有心情修

网友:
电源坏的板才烧这么多芯片

网友:
灌水要遭哦 大家不要乱灌哈

lvjingang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