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00 35v开启问题

楼主(2015-12-15):
各位大大,本人一只小菜鸟,今天修机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大大帮下忙。先谢谢各位
型号:lenovo g400
板号:la-6931p

先附上图纸,虽然论坛有,怕大大们懒得去找

网友:
看楼主不是专业维修笔记本的,建议给同行修。免得把问题扩大。

网友A:
35v待机有没有你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v待机有没有你都不知道,

大大没有注意看么,没有

网友:
这字也太小了吧  真心看不清啊

网友B:
PU401 PIN 5有个LDO  输出 +3VLP   这个是先出的 不知道楼主明白了不

网友:
这个  EC 供电 复位 一般有线性提供 以及待机转换管得来

网友:
看楼主不是专业的,别乱修。

网友:
后面不知道说啥了。。

网友:
如果只是爱好,也可以人为强行打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401 PIN 5有个LDO  输出 +3VLP   这个是先出的 不知道楼主明白了不

哦哦,谢谢大神,我开始以为是别的3v给5脚的,刚刚看了别的图纸发现待机芯片有线性,才在想是不是输出,看到你这回答,确定了,谢谢

网友:
什么情况啊。

网友:
写的有点乱啊 楼主是想问3 5V产生的条件还是流程?

网友:
最后面的字怎么那么小啊  看不清  进水机 肯定有断线

网友: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呵

网友:
先 打值啊  亲

网友:
修笔记本主板,看到故障现象,判断问题的方法很讲究,当心别把范围扩大了!

网友:
太乱了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