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UPS电源输出端零火线全是220V,求思路

楼主(2015-12-15):
山特UPS电源C3KS,无输出,测输出零火线全是220V,但是测两极的阻值为无限大,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之前见过一个模型飞机的小电池,也是输出正负极全是3.7V,也是两极阻值无限大

网友A:
你量那个有啥用,你现在是不逆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那个有啥用,你现在是不逆变,,,,

不逆变?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要查,电池逆变不?市电逆变不? 总线电压正常不?,,,这些都要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