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梅捷SY-I5G31-L V:2.0无CPU供电

楼主(2015-12-15):
版号:梅捷 SY-I5G31-L V:2.0
故障:无CPU 供电
报价:80元

上机测,内存1.87V  桥1.5V  1.3V  总线1.21V  CPU 0V不正常!

CPU管理芯片是RT8802A + BD-AC组合

RT8802A EN 开启脚有1.2V 正常 供电也正常  26-30脚 PWM1-5 都有电压 应属正常
应该不是RT8802A的问题  找下驱动芯片 BD-AC
找不到图纸 记得刚修过块华硕的P5KPL-AM SE 也有这个芯片BD-XX
就拿华硕的图做参考:
测:VCC 5V 正常
     PVCC 0V 不正常

底线很粗 很明显找得到,PVCC是来自CPU-ATX12V
经过2R2 直接给PVCC供电

2R2另一端有12V  经过2R2后 没电压 换了2R2 还不行
怀疑芯片坏拉低了电压 就直接拆掉BD-AC  还是没出电压
郁闷了 又换几个2R2(在转牛角尖中...)(料板发现好多个2R2电阻 拆下来实测阻值都不同有4欧的 8欧的 20欧的180欧的都不是2.2欧~~都是坏的?
神马情况呀 高手能解释下吗 ?
  郁闷了 估计以前那些料板都被糟蹋了)

转牛角尖过后才记得 蜂鸣档打下对地阻值,5欧~~~~~~

换了小电容 就好了 出了12V

此板修复! 小小故障 高手勿喷

网友A:
料板上你在线测量电阻本身内部阻值肯定是不准确的。

网友:
这一个PVCC通过电阻后还连接一两个电容,这样的板子和供电线都是比较粗的容易看,楼主没仔细看。

网友B:
80元,我这里可以买到一块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元,我这里可以买到一块好的了

给客户维修就要报高价,再说80块不算高,在我们这得1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料板上你在线测量电阻本身内部阻值肯定是不准确的。

全都是拆下来测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只能加两分别嫌少

网友C:
记得两个月前电容拉低12V那篇文章在首页排了很久,楼主肯定没看!

网友:
个人觉得维修初级小白  换件一般要先排查下外围电容电阻之类  打打阻值  再动手换件   以免扩大故障  当然大神就飘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料板上你在线测量电阻本身内部阻值肯定是不准确的。

在板测量电阻因为是并联关系   2.2欧的电阻 正常测量值都应该小于或等于2.2    他测量值都大于2.2    个人觉得  2.2欧阻值实在是太小   普通万用表误差大  测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板测量电阻因为是并联关系   2.2欧的电阻 正常测量值都应该小于或等于2.2    他测量值都大于2.2    个 ...

10欧以内都算保险!表笔能叫算是通过了,他测的是料板件很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记得两个月前电容拉低12V那篇文章在首页排了很久,楼主肯定没看!

是没留意到那篇文章   还有那个2R2 好多个 全都是拆下来测的  不是在板上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没留意到那篇文章   还有那个2R2 好多个 全都是拆下来测的  不是在板上测的

要不是你的表笔有问题,就是你的料板大多短路!我用坛里兑的表笔测2R2非常精准,烧断了都在100欧上

网友F:
找出了C670这个短路的电容,那么BD-AC你是否也换了?还有你能否分享一下这个华硕P5KPL_SE的图纸?我现在正在修一块P5QL-E/SI的华硕独显大板,想求证一下这个PSON#到ATX电源绿线之间的电路的中间是直接相通的?还是经过电阻或者电容或者三极管之类才到达的?

网友:
学习了  我一般有en 有vcc  就干芯片  小白维修啊  很少想到打对地值

网友:
26--30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多谢L分享,我也走过这种弯路。

网友:
这一个电容引发的案列太多了

网友:
总结一下细心很总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找出了C670这个短路的电容,那么BD-AC你是否也换了?还有你能否分享一下这个华硕P5KPL_SE的图纸?我现在正 ...

IO上的排阻822 472 pson应该经过它

网友:
哈哈  不要转牛角尖哦~

网友:
提前测试一下阻值,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O上的排阻822 472 pson应该经过它

有些PSON信号是经过电源口旁边的电阻上拉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元,我这里可以买到一块好的了

不能这么,少了有动力吗,

网友:
电容漏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些PSON信号是经过电源口旁边的电阻上拉工作的。

华硕点不亮掉电什么的大多有个822电阻在那里杵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华硕点不亮掉电什么的大多有个822电阻在那里杵着

那些2R2是 拆下来测的  万用表 不可能呀  我两个万用表     而且还是拆了好多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些2R2是 拆下来测的  万用表 不可能呀  我两个万用表     而且还是拆了好多个板

那你的料板被人用过烧机大法 !!!

网友:
原来是一个小电容坏了

网友:
lz写的很好 只有加2分了 有图 有文字 很明了

网友:
有图纸有点位就是好啊

网友G:
看来是芯片没有问题 只是电容坏了 直接拉低了

网友H:
小电阻坏一般要量好相应对地值才装件

网友:
一般是1点几伏,具体看RT8802A芯片数据PDF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是芯片没有问题 只是电容坏了 直接拉低了

是的,这里滤波电容短路也会造成芯片PVCC脚对地阻值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出了C670这个短路的电容,那么BD-AC你是否也换了?还有你能否分享一下这个华硕P5KPL_SE的图纸?我现在正 ...

BD-AC芯片在这里建议一起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电阻坏一般要量好相应对地值才装件

这里C670电容漏电也会影响2R2电阻一端正常的对地阻值,有时候也会造成这个电阻烧毁开路内部阻值变大。

网友:
哈哈,楼主你这个牛角尖钻得挺深的啊,我一般都喜欢用表对地测一下,你也太想着赚钱了吧。

网友:
很好 就是耿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