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高手们,麻烦问个问题,我手上有块映泰TH61A网吧1号主板,不触发,
测量到IO PANSWH 有跳变。但是PSON电压没有被拉低。不知道怎么继续了
不触发

网友:
还有IO给南桥的信号,PWRBTN ,南桥接到这个信号后,会反馈一个SLP_S3给IO,IO接到后就会拉低绿线。还有南桥的待机条件要正常,如RTC电路,RSMTST信号,还有晶振要起振

网友:
测85脚RSMTST无电压

网友:
85脚无电压那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72脚pwron io到南桥有3V电压,71脚SUSB南桥到IO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