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通病集合

楼主(2015-12-15):
主板型号:
故障:档96或者9b不动。

档96或者9b不动的通病直接更换bios旁边的822排阻。(BIOS第7脚没有3.3V导致)

下面是些维修过的通病:@自动上电分两种。1,自动开机点开关会跑码的更换南桥旁边的822排阻

2,会自动开机点开关不会跑码的更换I/O旁边的822

@无时钟开启电压导致没有时钟电压的分两种:看图片

1.CPU风扇的822

2,就是时钟芯片旁边的822 排阻和时钟芯片第9脚相连的(开启时钟信号的电压3.3V)
@反复循环跑DO-98-96的也分两种:1.南桥旁边的3个排阻。

这种坏的最多  2,时钟芯片旁边的两个排阻

@无复位的更换I/O旁边这两个排阻

目前修到过的通病排阻就这些。仅供新手参考。

 会员11217922元2022-12-16 15:58

网友A:
还有一个,CPU供电驱动芯片管理的MOS容易短路,驱动芯片要一起更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CPU供电驱动芯片管理的MOS容易短路,驱动芯片要一起更换!

我发的是排阻通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发的是排阻通病。。。。

请问你标题有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标题有些吗?

在结尾有些。

网友:
很好的帖子收藏了,以后维修肯定用的到。

网友:
只遇到过 IO 和 BIOS旁边的 822出问题。  但是阻值是好的。 换了才亮机。。晕死。

网友:
这些通病都有帖子的 不过给你加分鼓励下,整理不轻松

网友:
全是822通病。这板看来坏的多

网友:
华硕板子   基本都是822惹的祸

网友:
楼主修道过关机后5秒左右自动开机的嘛 IO旁边排阻换过 IO换过

网友:
强,这些都是自己找出来的吗

网友:
看样子这个板子修的很有心得啊

网友:
整理的很好,花了不少功夫啊

网友:
全是822通病

网友:
楼主看来是修了不少这种板子,这板子基本有的问题都总结上了

网友:
哈哈,下次遇到我们新手也可以秒杀

网友:
能上电后。我就是先把这些排阻换好再看看其他毛病,

网友:
高手啊通吃啊

网友:
太66了 就喜欢通病

网友:
归纳的很不错
难道华硕的822物料供应商故意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开机正常 有复位 不 跑码的呢

网友:
正好碰见了,总结的好精辟

网友:
楼主, 那有复位(电压)和有时钟(电压)但不跑马是哪个排阻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CPU供电驱动芯片管理的MOS容易短路,驱动芯片要一起更换!

那是什么故障现象啊?

网友:
很经典的维修总结,不过现在G41的板子很少看到了

网友:
真的很实用按lz说的修好了一个

网友:
此贴不收藏天理不容.菊花万人捅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给我们维修的增加点收入啊

网友:
我以前,看自动开机,只是换完IO 822,不行,再换南桥旁那个822.
没想到,这里面还有这样一个细节都被你发现了。
有空按你这个方法修修

网友:
这个不错   不过帖子出来太晚了

网友:
正好看楼主的我修好了一个。

网友:
真牛!!!顶这 样的!!

网友:
学习了  维修真难

网友:
华硕的 822  为什么这么多 出问题的

网友:
学习了,实用和具体的內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学习了

网友:
你们的华硕会不会死在822上.  就像昆腾死在5147上.

网友:
华硕822排阻好像很容易坏

网友:
楼主这些通病本人经过验证是对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到过进系统几分钟黑屏的啊  我手上有几片

网友:
这个好   直接问题和故障点就看见了  强烈需要这样的经验啊

网友:
精华帖,必顶。

网友:
好东西 值得学习 你们很牛@

网友:
不知为什么  我这边 很少见 华硕的G41 只修过1-2块

网友:
楼主描述清楚,图片清晰,对新手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我又一块这样的板子, 有时候会蓝屏,外设都换过了, CPU 内存。 电源, 硬盘 系统, 散热也没有问题,  蓝屏没有规律的, 时不时给你蓝屏一下。 都不知道该怎么查,楼主你遇到过吗?

网友:
谢谢无私奉献的大侠们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详细,以前知道华硕822排组容易坏,但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厉害,全是通病

网友:
上次遇到过d0-98-96,没修好放弃了,原来是那两处有问题啊,太感谢了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很是不错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膜拜!好长时间没修台机主板了,原来还有这么多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 不错收藏了
这个的确要收藏起来

网友:
华硕的822坏的真多呀 好几块出问题的都不修好

网友:
刚遇到一个 是风扇接口旁边的822问题 换后亮机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要不要这么给力呀

网友:
华硕P5G41T-M LX V2大家可以看看,很不错

网友:
华硕不知道他们生产的板子排阻有质量问题吗,为什么总出现这个情况呢?、

网友:
厉害 还算是花了 好多的时间的

网友:
楼主对这个主板很熟悉啊。感谢你的分享。因为你帮助了很多需要这样的帮助的人

网友:
收藏了,希望以后能用到。

网友:
楼主你到底修了多少片这款的主板啊,看来你是华硕的天敌啊

网友:
值得收藏的好帖子啊

网友:
到96又重启的呢?

网友:
这个板子南桥也爱坏。GB

网友:
谢谢版主分享出来的维修经验,写得很不错,简单明了,很适合新手维修的思路。

网友:
都被绕晕了

网友:
收藏一下 万一用得着

网友:
反正我看到华硕的板,就杀822

网友:
当然也要看看故障。

网友:
为了通病而来

网友:
能标识上相关信号,方便我们学习吗?

网友:
感谢
实用总结

网友:
上次我遇到这快板,就是跑do-98,然后搜了一下都说是822,我吧主板上的所有822全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把75232拆了就好了,(75232没有发烫,开始的时候没怀疑)

网友:
华硕的排阻 哪里进货的 牛叉的一笔

网友:
通病,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好贴,必须顶。收藏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