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litebook 840 板号 6050A2637901-MB-A01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5-12-15):
维修地点: 上海闵行某小区
机器型号:  HP Elitebook 840
主板板号:  6050A2637901-MB-A01发帖目的:往大了说 积极响应【迅维】网积分制度改革,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多多发帖,共享经验,大家共同的力量无穷(的确是这样的),往小了说积分要靠自己挣,不发帖,不回帖怎么挣呢,要不然充值伤不起(本人原来习惯了充值)
机器损坏过程:朋友卖出的整机,不是国行的机器,卖给客户几天就开不了机了,使用情况不明
主板图片:
到手现象:到我手上机器已经是拆散了,待机0.01,触发电流上到0.07 掉到0.03
维修过程:
既然能触发,要不就是缺电压,要不就是后级短路之类,那就拿万用表量下大电感之类,首先量了下没有明显短路,再次上电,电流稳定在0.03,3V 5V线性电压,持续稳定没有掉电的情况,顺便戳下其他电感有没有电压,0.03照理说应该没有什么电压起来才对(我的经验是这样认为的),还别说,一戳还真量到了好几组电压。但也戳到没有电压的,看图:

既然有电感有电压,有的没有电压,那就从没有的下手吧,找到图纸,位置为L6970,实测2.3.4脚,无电压;7.8.9脚5V; 5脚开启脚只有1.0左右,明显不对正常应该是高电平3.3V,

继续追查他的来源,EN_1V8S,EN_1V8S来源于DGPU_PWR_EN,DGPU_PWR_EN又来源于Q5321,看图

测了下,R5320第一脚,到此时才恍然发现原来P3V3S 只有1.0V左右,当然后面开启电压不会正常喽,好吧,方向是对的就继续查,P3V3S是经Q7050转换出来的,实测Q7050 1脚3.3V,3脚SPWON 只有1.6,肯定不对喽,心里就在纳闷了,不对啊P15V0A,这个电压我有量到过13V啊,是由D6150 D6151升压过来的,也因为之前图片也说过量到了1.05V的电压,正是Q7151第3脚是有13V的电压,Q7050第3脚就没有13V,难道是断线了或者R7101坏了?由于没有点位图,找这个电阻找了10分钟也没有找到,好吧 就不找你了,直接量Q7050第3脚到Q7151第3脚之间的阻之为0.9M左右,看来没有断线。

那为什么会经过一个470k的电,SPWON电压就没了呢,想了下,既然前面的15V是持续是存在的,没有丢失, 那肯定还是SPWON本身这条线路相关的原件拉掉电压了,SPWON连接到Q7050 Q7100 Q7153,那就一个一个断开上电试试看喽,说干就干,第一个就拆了Q7153,看来运气不错,拆了Q7153电流就到了0.1几了,并且Q7050 第3脚的SPWON电压一戳13V 也正常了,找了个料板上的转换芯片,上电蹦蹦跳跳的到了0.6左右,看来亮了,接屏,久违的LOGO又回来了;

到此,维修结束;

总结: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有点走了弯路,为啥不开始就测下前段的转换电压,我想说的是由于没有点位图,前段的转换芯片我也是要一个一个的找,还不如顺藤摸瓜,或许还要快点(纯属个人看法)

另外图纸我上传上了,需要的话可以下载。BIOS不压缩18M,压缩了也还要8M ,今天超过了发布的容量了,明天再发或者需要的话找我,我发给你;

 会员12748012元2023-2-14 15:45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  赞一个

网友:
1.35V 低电压内存

网友:
我怎么没在电路图中找到Q7153呢?

网友:
        看这板子外观。感觉很新款的机器啊

网友:
这是商用本,很新款的,下个图纸来研究研究。

网友A:
BIOS都有18m 。还真没修过这么新的本本,图纸先收藏了,有时间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都有18m 。还真没修过这么新的本本,图纸先收藏了,有时间研究下。

2个BIOS ,一个16M,一个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