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座断针修复,

楼主(2015-12-15):
775座断一两根针了,要换座不划算,可以从料板上的座抽出针,插在断针处。不用焊接,直接使用,因为CPU压下就能很好接触

网友:
这样不算修复吧

网友A:
问一下,如果时间就了或机箱搬动之类的,会造成偏针短路吗?

网友B:
一次性的还是可以反复装拆。

网友C:
这针是可以接出来的 找个坏的座子 拆个针下来可以焊上去

网友D:
楼主没看看断的这两个针是否是接地的,如果是接地的不用修都可以的。

网友E:
这样会不稳定吧,,时间长了可能会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如果时间就了或机箱搬动之类的,会造成偏针短路吗?

不会的,散热器压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次性的还是可以反复装拆。

反复试了,只要不是倒转过了就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针是可以接出来的 找个坏的座子 拆个针下来可以焊上去

没BGA,焊不好,风枪温度不好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看看断的这两个针是否是接地的,如果是接地的不用修都可以的。

没针会进不了系统,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会不稳定吧,,时间长了可能会接触不好

应该不会,CPU本来就是贴针的。这样加针弹性还在

网友:
撑死胆大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BGA,焊不好,风枪温度不好控

直接烙铁就可以焊了

网友:
插下去,用尖烙铁头小心焊好,经常这样干。

网友:
吓死宝宝了,不敢学,佩服!

网友:
这种办法不适合所有的板,也不适合所有的人。具体也要看断针的位置,如果断针是信号旁边刚好有供电脚不小心搭一起了,维修可能会给自己造乌龙。

网友:
估计楼主是属于心宽体胖  吃嘛嘛香  倒头就一娇到天亮的那种人     唉  我要是这样给客户解决  几天都睡不好觉  眼睛闭上就看见那主板

网友:
断针基本都要换座子吧。 太麻烦了。
   一 两 根 估计还好。。 只是怕碰到旁边的短路了

网友G:
是不是右上边第五排那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右上边第五排那一个啊?

第六排的那个

网友:
这需要好好的眼睛啊  以及如外科手术医生的手啊

网友:
长久考虑 还是换了可靠些

网友:
我晕
一般断针我都报废了看来这个方法不错呀

网友:
非常棒  就这么干  过几个月楼主再接一单

网友:
这修复用过,不是很稳定还得用铜片压,建议换CPU座

网友:
座子是虚的还是实的?断针的是取掉下来再换一根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会不稳定吧,,时间长了可能会接触不好

管他呢,拍两下没事就交工收钱,时间长了再说问题,再换板

网友:
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断的数量少可以这么干的,多了还是换坐

网友:
估计用尖头烙铁加热那根针脚可以换吧

网友:
这样做不是很稳定吧,你们修主板保修吗

网友:
断针的板我都是直接扔了的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超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