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02AMB8F1 REV:F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5-12-15):
戴尔版号 DAV02AMB8F1 REV:F不触发 按开关可调从0.00变成0.02但是开机灯并没有亮,主板3v 5v 都正常。按开关开关3.3v有跳变请问这有可能是ec bios 问题吗?因为我查了这版号很多都说是bios问题!求助大神们。。。
不触发

网友:
按照不触发测量啊 EC的供电 接地 时钟 复位 LID# ACIN 3V5VPWRGD BATLOW# EC程序。。。

网友:
首先要是搞维修的 如果怀疑BIOS问题 刷个试试就好
因为你没有测试 很多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怀疑BIOS就刷几个试试不就知道了,专业点维修就要测下楼上说的一些信号。再考虑刷BIOS.

网友:
先刷个bios在说撒 不行的话查ec

网友:
发个贴的时间 先把BIOS刷下嘛 修机器都要排除的 没人能告诉你具体哪里坏了

网友:
按照不触发测量啊 EC的供电 接地 时钟 复位 LID

网友:
刷下BIOS 不费劲 先刷个看先 不行再查EC的条件

网友:
按时序查吧楼主

网友:
EC的触发条件 和南桥的触发条件都查了吗 AVCC EC复位 ACIN LID 这些条件都查了吗

网友:
既然都说刷BIOS为什么你还不去刷 无语 如果是做维修的话 刷完BIOS不行 就差EC的待机剩下的五大条件 以及南桥的条件

网友:
那就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只要你手工好 想干哪里就干哪里

网友:
先查线性啊。再刷BIOS

网友:
rsmrst有电没

网友:
EC 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ACIN LID

网友:
还有 EC 的程序

网友:
DAV02AMB8F1 REV:F重点排查一下南桥

网友(2020-10-12):
ec条件供电不足吧

网友:
维修方法当然是先 简单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