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5-12-15):
机器型号: 6535S 版号        :6050吖213601-mb-a03
故障         :不过保护隔离
过程          :这机器说实话没什么技术含量   不过我觉得还是蛮有必要的  这个保护隔离我还没修过呢   先上图
                      Q500  123脚有19V  5678脚没电压 5脚19V 看这个大家都知道保护隔离没过 追查其去的地方   发现没有能分压 没分压的情况大多是条件不满足没能接地导致不能分压 继续查 来到了M393的第7脚   根据电阻分压条件 正常的话7脚要拉低才可以  测量发现7脚高电平 18.5左右 测M393条件 发现正常 直接找了个换上OK了   来张全板图 这机器刚开始没找到图纸修死我了 原件啥的都找不到 这机器的点位不好用研究老半天才搞懂 后来在TB上买了个图纸  我看论坛的没这个板号的图纸 一起发上来分享给大家    最后希望大家给我加分吧  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
楼主厉害  这么快就修好了
学习了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只能加两分别嫌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只能加两分别嫌少

谢谢 有得加就不错了

网友:
    楼主上面好像有写错,Q500  4脚 19V 没过隔离,你写得5脚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笔记本没图纸俺只能傻眼了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同样的电路

网友:
这图论坛不是有吗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8538   2楼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的关键在于解除它的掉电保护

在哪里解除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分析精准,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修,这么老的板子,不过技术还是强悍的,

网友:
经典,我还没修过呢这种

网友:
发贴不易,果断加分,请查收

网友:
谢谢 有得加就不错了

网友:
谢谢楼主奉献,小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