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波折!终于成功修复

楼主(2015-12-15):
                   几经波折!终于成功修复
拿到板先观察了一下外观,发现缺了很多件。还好修3 / 5 V 5V下管没了,如图:

找了个焊上去:

第一步:先打电感对地值。发现3 V短路了。把3V上管断开。公共点没短,那就是后继短路了。把后面的滤波电容、场管拆了还是短。因为3V连到EC。给EC做待机供电。所以把EC也拆了。结果不短了。
第二步:上电,测3V电感后端:

3V电感后端波形只有2V后掉了:

判断是自举不足引起的,结果发现,3V自举升压线上的一个电阻没了,电压过不去:

找了个相同的电阻焊上去:

再测还是不行。然后又把上管、滤波电容都换了,反馈电路,REF都没问题。摸了一下芯片发烫。就换了个芯片试试,拆下来发现,焊盘都没了一个。于是飞了根线出来,焊上去:

有输出但有掉电了:

这时的5V也是出来然后又慢慢的下去了:

这时PWM已经有输出过,是保护了。然后再检查了电压设定、电流设定等脚。ILIM1脚的215K电阻没了,看来这下麻烦了。215K电阻好难找呀!后来想了想,找个200K的和15K的串联焊上去不就行了吗?于是找到后焊上去:

再上电,输出正常:
5V电感后端波形:

3V电感后端波形:

3V电感前端波形:

5V电感前端波形:

3V上管G极波形:

5V上管G极波形:

LDO5V线性:

5V上下管G极波形:

拆掉3V上管,测5V电感后端波形:

拆掉3V上管,测5V上管G极波形:

不装两路上管,3V上管G极波形:

不装两路上管,5V上管G极波形:

双通道同时测量EN信号与3V电感后端波形对比:

希望大家看完帮忙加加分!!谢谢。。。。。。。

兄弟电脑电器 -2 这是什么型号的板。

网友A:
3 V短路了。把3V上管断开。公共点没短,那就是后继短路了?值得推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 V短路了。把3V上管断开。公共点没短,那就是后继短路了?值得推敲

有不对的,还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不对的,还请指点

也许你的理解方式是对的 一般都是断开电感判断是后级短路还是前级短路
你断开上管 判断出后级短路 这个后级是相对于公共点而言 ?

网友:
楼主好厉害我只能加两分太少了

网友C:
那个215K的电阻一定要一样才能换吗?

网友:
楼主理论果然扎实  羡慕啊

网友:
   芯片引脚都掉了  这个好难补得 ,好害怕掉焊盘这些什么得

网友D:
我也是没读懂,为什么3v短路,拆的是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不对的,还请指点

其实我是断开电感判断出来的。但他们说把电感翘起不好。我就没这样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215K的电阻一定要一样才能换吗?

那是检测电流脚的电阻。是要一样的吧

网友:
非常不错 又出来一个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没读懂,为什么3v短路,拆的是上管?

其实应该写电感。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不对的,还请指点

为什么断开3V上管测短路?是3V和公共点互短了吗?

网友:
200K估计也行

网友:
翘电感 只要手够稳就没事 上管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