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I/SI不触发维修求思路?

楼主(2015-12-15):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块华硕P5QL-I/SI的独显大板,

他说事情是这样的:他之前有一块256MB的显卡,觉得慢,就趁双12上网买了块新的显卡,就自已动手装上去,但就开不了机了(之前一直是正常使用的,客户反复强调,听出来是挺心痛的)
   立即上电,果然像客户所说的一样,他的主板发脾气了,不干活了。
换了电源,无动静。拆开小12V 的插口,也是一样。看来得动一番了。
    (1)测开关针有5V,正常。电池3.3V,待机:3.3V。
     (2)测南桥的供电:只是发现一个供电,1.2V(这是第一个疑点,总觉得还有什么供电未有出来似的)
      (3)测南桥的晶振:0.15,0.5,两脚有电压并且有压差,上示波器无见明显的正弦波

会不会是客户在安装显卡的时候,不小心碰坏了晶振?前几周就碰到一块GA的独显大板也是不触发,但摸晶振可以触发,当时无时间一直放在那里,现在拿出来,事情发生了奇迹:它可以正常触发了,也可以正常跑码,不过开机一分钟左右,会重启一次,以后就正常了。这次会不会也是晶振的问题呢?另外晶振距离显卡比较近,又没有正弦波。
   还是看清楚一些再动手好点:找到IO,这个IO比较少见,是IT8756E

现在来看一下这个IO的引脚定义:

27脚是5V,28脚是3.3,29,30,32脚是3.3,41脚的RSMRST也是3.3,33脚的PSON#如果是对挡板这边的地就是0.59V左右,如果是对ATX 电源的黑线地就是1.9V,又有对一条黑线地是2.1V,这是第二个疑点????????
   测绿线的对地阻值达到1600左右。测量
33脚的PSON#也有1500多,
以前一般这个引脚的对地是600多就算正常,会不会是断线了?看了又看,始终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思路又回到晶振,换一个看看,但没有作用。。。
  求思路???????

下定决心试一试,换晶振。但涛声依旧。。。。。。

网友:
PSIN PSOUT    这个要测试   32。768 更换后波型也是没有吗?

网友A:
黑笔接地的时候最好接下管S极,要么插在ATX黑线上面,不是所有的主板后面接口铁皮都和地连一起的。插上ATX电源把黑笔插在ATX接口黑线上面,量一下绿线电压到底是多少,再量一下IO接绿线的那只脚电压。没有具体电压值别人没办法给你准确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笔接地的时候最好接下管S极,要么插在ATX黑线上面,不是所有的主板后面接口铁皮都和地连一起的。插上ATX ...

绿线的电压是4.3V,这个忘记说了

网友C:
怎么不把PSON#到ATX插座的线路跑一下测通断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把PSON#到ATX插座的线路跑一下测通断呀

多谢你的提醒,只是苦于没有点位,搞不清这两者是直通的?还是经过什么才到达ATX电源的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线的电压是4.3V,这个忘记说了

再测下IO PS_ON脚看看电压多少,如果说这只脚电压变低了,绿线没变低可能是中间断线也可能是中间转换元件坏了,如果你点触发开关后,IO能收到开关的触发信号,也能发出触发信号给桥并且收到桥发来的SLP_S3信号,只有接绿线的这脚没动作,排除IO本身待机供电正常的情况下,那么就换IO。

网友D:
你们都是去实地学习过的吗?这些理论的东西都太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都是去实地学习过的吗?这些理论的东西都太强了

如果有机会到实地学习就更好

网友:
不开机我的思路是先查开机针电压,再查IO PS ON电压,南桥SLP_S3。

网友:
。我说说我的思路,不要笑,先把晶振的波波修出来。主板什么都不插,只有电子,晶振都会有波的。感觉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修好通知一下。

网友:
不触发的板子。有时候换了晶振还不行

网友E:
SLP_S3有返回来没?如有返回来  就查绿线有没有变化 如有变化就查南桥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SLP_S3有返回来没?如有返回来  就查绿线有没有变化 如有变化就查南桥的条件。

你怎么也成专职版主了,是不是付费版主的?

网友:
换IO,不行就烧南桥,再不行就叫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