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安 一体机 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15):
同行送来 网安(即硬件防火墙)一体机,故障现象无法进LINX系统。
先附上一体机和机内主板全图方便分析。

我拿到此网安一体机后,用外置12V电源供电后,一体机面板灯上电正常但机子无法正常开机点亮。于是从机内取下主板,首先观察板上无明显烧糊和氧化现象。
第一步:
用万用表检查工控板上VCC3.3VSB和VCC5V-SUS待机电,内存VCC1.5V MEM电,南桥VCC1.5VS和VCC1.05V核心电,D525 CPU VORE电和总线VCC1.05V电,它们所有电压信号对地阻值 和供电波形与电压均正常。
2.采用示波器测量时钟芯片所有时钟均输出正常,手模SIO W83627DHG芯片温度也OK.量测32.768K晶体波形也是好的。
3.第三步:数字电路三步曲,查工控主板的PLT RST(即为CPURST信号)信号,但此板为3尺的工控板无明显眼图(如PCIE-16X槽有复位信号)点位可量测。叹,只能慢慢分析和查线路了,突然发现此板W83627DHG芯片第30脚 就是PLT RST 平台复位(这个脚位信号与台式机主板工作原理也一样),示波器打电平为3.3V正常,同时取下电源量此点对地值为300欧也正常。板卡修到目前已花20来分钟,未有战果,心里七上八下,急啊。
4.第四步:取下BIOS后在同类主板上装上BIOS主板点亮开机说明BIOS资料也是好的(手里正好还有一台不连网的 一体机),用万用表量BIOS信号8个脚 的阻值和待机时引脚 的电平电压也正常,说明南桥到BIOS上通信OK.此板为 D525 CPU+NH82801HBM南桥的工控主板架构,桥与CPU之间用电容奥合通交流信号。于是查DMI 4对信号的对地值和目视电容未损件和漏电。检查南桥到SIO W83627DHG上第22,23,24,25,26,21H上的LAD0-3信号与时钟信号也正常,还有第29脚 FARME侦周期信号也正常。附线路图。

5.工控主板修到这已查了主板工作三大条件电压,时钟,复位信号。主板软体资料BIOS,还有主板桥与桥,桥与SIO芯片,桥与BIOS芯片间的信号和对地值。但还是未修到问题。
自已又重新思考是否还有漏失没查的关键信点,忽然发现D525 CPU 左边有一个L1117 MOS管的电压未测量(因为一直以为此电压仅供CPU的LVDS液晶屏模块工作),于是找了同芯片组同CPU型号的线路图分析,附图参考。

实测L1117上无1.8V电,此点还供CPU引脚  PLL电即俗称的CPU 外核电。断电量此L1117管子对地为250欧正常。查L1117 第3PIN 为0V(正常为1.8伏),跟线到PQ41 第3PIN 上也为0V.用示波器量PQ40 上B 极有0.7V的高电平,但发现C极也有3.3V高平(按平时修板经验此点是0V低电平才正常,高进低出的原则),最后用万用表测此C极为150欧(好板上为250欧,取下PQ40后值OK),从报废板上取IAM 丝印的39N04三极管后,量L1117 上1.8伏电输出OK,板卡装上内存条和VGA显示线后点亮开机OK,最后板卡装入一体机中,上电后到客户LINX系统OK,不良网安一体机终于修复。附上相关工作线路和图供参考。
总结:主板上所有供电信号需全面的查找,和充份用原理图,小走弯路。D525 CPU板的时序要求,主板产生CPU VORE电后,最后一个出来的电是CPU PLL外核电,所以上述线路中不能直接用L1117管从ATX 20PIN接口拉出和产生VCC1.8V电)。啊,今发贴又用了40多分钟(人还是术苯了),还有一堆板木修好。分析不周之处,请各维修同行予以指正和发放表意见,谢谢

D525 CPU 1.5V电和网安一体机电脑工作线路及图.zip

网友:
目前用苹果手机拍的实物图还不太清晰,如有条件后续换更好一点的拍图工具,方便图片更清楚些。

网友:
不错,学习了。受教了。感谢楼主!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清晰,果断加分支持。

网友:
我关心收了多少钱,这个主板的故障是点不亮还是能点亮进不了系统?

网友A:
lz修这个机器收多少大洋?很给力啊,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好没修到过工控机先收藏看看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过硬

网友:
这玩艺修好了应小有收获啊!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的水平呢!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上月本人在迅维网各买手机维修讲义和速修手册,在书城买笔记本维修讲义。
东西很给力。

网友:
楼主这技术牛逼哄哄的

网友:
这个也有图纸啊。

网友:
楼主技术比较过硬哈,学习了

网友:
楼主,D525系列的工控板的线路图之前已上传(修机时有时候只能找类似图纸参考修或找数据手册查信号。重复图纸不能再次上传,请凉解,否则违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修这个机器收多少大洋?很给力啊,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楼主修这个机子怎么也得300快吧,这么难修,而且机器还很少见。

网友:
前途无量。。。。。。。。。。

网友:
工控机器可以收起价格,,我何时也可接工控机器修修呢

网友:
这玩意没见过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很强大。分析的也很清晰。 这个是不开机?还是不进系统呀?

网友:
这个没PLL供电尽然能复位,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修理工控整机的亲们多发表点意见,多谢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