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1225B显卡发烫能显示,愁死了!

楼主(2015-12-16):
客户表示偶尔会死机蓝屏! 拆机后发现显卡特别烫! 大约20多秒,显卡背面就烫手的很! 风扇也开始狂转! 偶尔不显示!  电流0.7!  想知道有什么问题会导致显卡发烫但显示正常的么????

网友:
求给个思路吧!

网友A:
个人理解 :
显卡条件不正常(电压偏高或偏低等)
显卡坏(老化等)
显卡初配置不正常(脚位偏置,频率绑定等)
散热不正常(铜管老化,铜管接触不到位等)
BIOS(当然也是配置问题)

网友:
给显卡降频吧

网友:
先看看吹出来的风大不在,吹出来的风是不是也是热风,吹出来的风不热那么一般是散热器和显卡芯片接触问题或者散热器有问题了,如果吹出来的风很热的话,加个铜片试试,AMD的机子就别用大师压了,放个电影看看就可以了,本身就问题高,有时候不显,估计显卡可能也快要空焊

网友:
3 楼 5楼 说的有理

网友:
排除铜管问题;换显卡供电IC,上下管;换显卡;砸了。

网友:
把风扇改成常转

网友:
打显卡上面电容的值阿,  看对地正常不,  如果不正常   短路了,  可以直接拆掉显卡,

网友:
是不是模块供电没有?

网友:
楼主可以加旱试试

网友:
先加焊看看呀

网友:
刷BIOS,10字限制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
显卡条件不正常(电压偏高或偏低等)
显卡坏(老化等)

嗯嗯 写的非常详细 非常好

网友:
确定铜管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