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0年的一个LG的w2043sv显示器开机一会就灭了什么故障

楼主(2015-12-16):
我是新手,刚刚接触不久,今天朋友的一个LG的w2043sv显示器插上电脑信号来大概10秒左右就灭屏了。排除了VGA线和显卡的问题,想再亮就只有吧VGA接头拔掉插上又会出来,但是还是几秒就灭了,或者就是吧显示器开关关了再开也会出现,但是还是几秒就灭了。求经验大神给个办法!

网友A:
灭屏的时候拿强光电筒照屏幕看看有没有图像,当然你也可以根据显示器的指示灯来大致判断,如果你显示器显示灯没有问题的话,方法为你拔掉VGA线不插电脑上,过一会儿看看显示器指示灯是什么颜色的,插上去等图像出来之后看是什么颜色的,等灭屏了之后进行对比就行了。一般的显示都是有信号的时候为蓝色的灯,没信号的时候为橙色的灯,如果你的屏幕灭了指示灯颜色没变的话,那么一般是高压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
楼主不会修显示器,那就要多学学了,亮一下灭,是供电不足或者灯管老化两种问题,根据楼主描述,这两种问题会一起出现也不足为怪,具体检测就是拆开看电容有没有鼓包,再就是更换灯管测试电源板,也就是代换灯管试一下

网友B:
如果家里有些基本维修工具及配件,就直接拆机,无非高压或灯管,驱动板与电源板的可能极小

网友:
看看电源板上电容有没有鼓包,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灯管的问题了,你可以测试一下是哪根灯管有问题,然后换掉。再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C:
开机10多秒后才闪,电容和灯管老化的可能性比较大。    一般重新开关下就出图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灭屏的时候拿强光电筒照屏幕看看有没有图像,当然你也可以根据显示器的指示灯来大致判断,如果你显示器显示 ...

吧VGA拔掉以后显示无信号,电源指示灯显示待机状态,然后插上VGA 会显示信号输出,但是过一会显示器就灭了,只有关掉显示器开关,从新开才会出现,但是一会又会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机10多秒后才闪,电容和灯管老化的可能性比较大。    一般重新开关下就出图像。

对的,但是过一会又会灭了!这是很蛋疼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的,但是过一会又会灭了!这是很蛋疼的地方

拆开看看呗,鼓电容换电容。  有灯管外接灯管一试便知

网友:
高压或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呗,鼓电容换电容。  有灯管外接灯管一试便知

电容看了下并没有鼓包!难道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家里有些基本维修工具及配件,就直接拆机,无非高压或灯管,驱动板与电源板的可能极小

自己平时给朋友同学装电脑,家里工具都是齐全的,由于第一次接触显示器,拆开以后发现电路板上面电容完好,没有鼓包现象,没有工具测试灯条,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呗,鼓电容换电容。  有灯管外接灯管一试便知

拆开了,发图片还要审核,蛋疼啊, 电容初步看了下,没有鼓包现象,由于第一次接触显示器,没有工具测量灯管是否好坏。。蛋疼

网友:
还是从头检测一遍12V5V等关键电压是否正常,再尝试更换通用高压板或灯管试试!

网友:
买点工具吧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拆开了,发图片还要审核,蛋疼啊, 电容初步看了下,没有鼓包现象,由于第一次接触显示器,没有工具测量 ...

那还是找别人修吧。  自己折腾就买点必要的工具。

网友E:
LG的上面灯管容易坏。前2天刚修2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吧VGA拔掉以后显示无信号,电源指示灯显示待机状态,然后插上VGA 会显示信号输出,但是过一会显示器就灭 ...

我知道,我是叫你看显示器指示灯的颜色变化,通过颜色来判断故障

网友:
估计不是灯管就是高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LG的上面灯管容易坏。前2天刚修2台

刚刚自己手动拆,拆到液晶后板那里的时候3颗螺丝特别难拧,然后一用力,2颗被拧毛了。。。这回真糟了!

网友:
呵呵,这个应该很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我是叫你看显示器指示灯的颜色变化,通过颜色来判断故障

我自己手动吧显示器拆开,发现后面排线的地方有三颗固定在液晶上面的螺丝,很紧,螺丝刀拧坏了一把也没拧开,现在螺丝也被我拧圆了,这回真的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手动吧显示器拆开,发现后面排线的地方有三颗固定在液晶上面的螺丝,很紧,螺丝刀拧坏了一把也 ...

只有用打磨的沙轮片磨成一字用一字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用打磨的沙轮片磨成一字用一字拆了

由于是下陷的那种,没办法磨,最后暴力吧那块板拆了,现在液晶板,薄膜全部都拆开了,灯管也拿下来了,准备买几根灯管还有换个高压板试试。。。不知道还能不能点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还是找别人修吧。  自己折腾就买点必要的工具。

估计已经被我搞报废了,液晶板后面有个显示的电路板,上面有3颗螺丝拧不掉,拧毛了,最后暴力拆了,现在灯管取下来了,显示器是20.1寸的,灯管应该买多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已经被我搞报废了,液晶板后面有个显示的电路板,上面有3颗螺丝拧不掉,拧毛了,最后暴力拆了,现在 ...

买原来一样长的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灭屏的时候拿强光电筒照屏幕看看有没有图像,当然你也可以根据显示器的指示灯来大致判断,如果你显示器显示 ...

换了灯管,换了电源板,点亮还是一样,现在可以确定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拿去给别人修吧。

网友:
高压或灯管或电源电容都能引起

网友:
这不是很明显,显示器的问题么,高压部分,或者灯管几率大一点

网友:
要么灯管要么就是高压板的问题